[硬件] 这个笔记本当时卖多少钱啊???有大师知道的吗???

楼主(2021-10-12):
这个笔记本当时卖多少钱啊???有大师知道的吗???

感觉做工笔记本有问题......

外壳贴着酷睿CPU标识.......

但是bios是奔腾处理器.......

笔记本是同事送俺的呢......

说是当时买了6000多啊......

俺感觉应该不值这个价.......

大师们看看感觉怎么样?????

这个笔记本当时卖多少钱啊???有大师知道的吗???

网友:
外面的贴纸,是后贴的

网友:
3代INTEL的低配,一般不超过3000.
2012年的双12,在易迅买了台E430,类似配置,价格是2499。

网友:
我家收废品20-30元一台  i5 i3  都有   个别键盘按键坏  我自己用的也是

网友A:
估计曾经是老笔记本刷系统改显示的信息忽悠人的,然后被你同事买了。很老的机子了,没参考意义,价格也没参考意义,现在就100块左右

网友:
当年2500-3000左右

网友B:
那个年代连 E420 上家也称为 酷睿 E420.

卖 6000 没毛病的,不过08 09年还是天逸系列 见得多.可以家电下乡.
年轻人就买 Y450这些啊.

楼主:
大师只发图片........

大师发表看法........

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年代连 E420 上家也称为 酷睿 E420.

卖 6000 没毛病的,不过08 09年还是天逸系列 见得多.可以家电下乡. ...

谢谢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曾经是老笔记本刷系统改显示的信息忽悠人的,然后被你同事买了。很老的机子了,没参考意义,价格也没参 ...

这个是有可能的......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这本子上市那会应该2000出头的样子,我们公司统一采购的就是这玩意儿,算是这个型号里面最低配的了

网友:
联想 昭阳系列还能有多贵啊   4000-5000了不得了  看着像tp而已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有些这玩意,在仓库 橱子里放着,拿出来拆看了下,内存槽缺焊一个,显卡芯片和显存没焊,硬盘接口缺一个,光驱是块塑料板,可以说是能减尽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指点.......

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图.
收回我的话.
原来是B950 的CPU.

在这个时期的昭阳已经是线上的低端货了.
出厂时间肯定也不是08年,同时期应该是酷睿3代,
市场估计价格3000+,有些JS卖天价也有可能.
至于酷睿标签可能是商家后贴的.
也不排除换了U...去联想官网凭序列号查一下就出厂配置了.

网友:
几乎同款(K46A)

很少零售(但可以买到),价格比同代主流普通本贵一点点,但配置完全不占优势。
大概4000起步

吸收了些TP上的元素
有双电池、APS、屏幕灯、TPM、金属铰链,现在已经被TP完全吃掉

网友:
不管当市值多少,现在最多60块钱不能再多了!!

网友:
上市的时候应该是3000左右,现在嘛,最多200。我12年的时候帮朋友买过一台acer的配置大概是I5二代,4+500,独显,国美下的单3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