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POS机上的eSIM卡白嫖流量

楼主(2021-10-12):
年初的时候花了4块钱在拼夕夕上买了一个4G网络的POS机,就是拆着玩的

发现一个疑似tf卡槽的焊盘,对比了插卡mp3音箱上的tf卡槽发现并不是tf卡槽的焊盘
然后发现上面的8脚焊盘和这个奇怪的芯片的引脚是相同的,于是我怀疑是不是25系列的flash
但是焊盘上第一脚是接地的,25系列flash的引脚定义明显不同,所以就没急着动手

逛论坛的时候看到一个4G随身wifi的帖子,里面的8脚焊盘第一脚正是接地的,而且245引脚都悬空,与pos机芯片完全一致,上面写着sim3,我这才高度怀疑这就是一个esim卡芯片

在网上找到esim卡和sim卡的引脚定义,找到一个废sim飞线焊上

插到退役的红米note4x上,果然是一张sim卡,只能上网,打电话和发短信都无效
到底有多少流量就不知道了,网速还挺快的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随便一张卡就行?

网友:
这是个高手,POS鸡又多了一个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随便一张卡就行?

随便找一张不要了的sim卡,铲掉原来的芯片,按脚位飞线焊上去就行了
但是我放在功能手机上用不了,安卓手机上就可以,可能是只支持4G网络吧

网友:
牛逼,估计这东西要涨价了

网友:
那个所谓的tf卡插槽实际上是个sim卡座子~

网友B:
过段时间平台检测到IMEI不一致不会被封?继续观望中

网友:
论坛高手多啊

网友:
我有一个充电宝座子上也有这个芯片,看模块也是4G的,看来也能白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段时间平台检测到IMEI不一致不会被封?继续观望中

pos机平台都不一定能活到那时候

网友:
摩拜,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薅羊毛

网友:
好像已经下架了

网友:
物联网卡一般流量都不会很多 而且很多都是有锁机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段时间平台检测到IMEI不一致不会被封?继续观望中

IMEI很容易改

网友:
这居然是电话卡,,,,,第一次见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锁卡哈哈以前小黄车的卡来用过,一个星期就挂了。设置了指定访问,访问别的东西没几次就封了。广告机那些也是这样

网友:
估计这羊毛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
怎么不试试上5G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