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墨迹空气果fun触摸损坏解决办法

楼主(2021-10-12):
不好意思误导大家了
是触摸对地电容有1uF导致的,换成22pF的就可以了
————————————————————————————————————
看了拆机图的大家都知道,空气果是支持触摸的
触摸芯片是BS8122A,支持2路触摸

没有触摸的时候是高电平3.3V,有触摸的时候是低电平0V
但是如图,触摸没反应,直接触摸铜片也不行
拆了对地电容不行,拆了铜片还是不行,所以我认为触摸坏了

解决对策就是用另外一路,但是要飞线

飞线后是这样的

没有触摸3.3V

有触摸0V,恢复了

成功解决触摸损坏的问题。

现在电路板画好了

LCD驱动也写好了

网友:
大神出现了,

网友A:
这牛逼了,还能够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牛逼了,还能够抄板

原来电路板太复杂了,技术不够,抄不了

网友:
飞线到地吗?

楼主:
不是,触摸飞线到CH2上,OUT2飞线到OUT1上

网友B:
牛掰了,我还以为是原厂程序阉割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掰了,我还以为是原厂程序阉割了呢

这个,可能就我这个触摸坏了

网友:
大神出现了,卖家要涨价了吧

网友:
厉害了!连屏幕都有驱动了。有没有人研究官改估计呢?画板都省了

网友:
大神出现了

网友C:
没看懂,有了触摸了。触摸一下有啥功能啊?亮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有了触摸了。触摸一下有啥功能啊?亮背光?

自己加功能啦,比如说触摸一下显示日期3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加功能啦,比如说触摸一下显示日期3秒

原来就是没功能对吧?自己加功能还要加硬件吗?还要加硬件的话,那就有点买个鼠标配个电脑的感觉了,哈哈。折腾无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就是没功能对吧?自己加功能还要加硬件吗?还要加硬件的话,那就有点买个鼠标配个电脑的感觉了,哈哈 ...

是的,把主板换掉,换成ESP8266方案的,这样就可以用Arduino了
现在打板免费,成本又不高

网友:
大神啊,期待成品作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把主板换掉,换成ESP8266方案的,这样就可以用Arduino了
现在打板免费,成本又不高 ...

你这个搞成就牛了。到时就看成品价格了。

网友D:
换掉电容就好了,20pf 正常触摸。我正在重写固件,不用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掉电容就好了,20pf 正常触摸。我正在重写固件,不用换板。

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重写固件就太厉害了,我是做不到,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