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移动光猫j10g-12

楼主(2021-10-12):
宿舍的一个光猫,可以看电视,拆开给大家看看。

网友:
头一次见带机顶盒的光猫

网友:
这种一体机酒店见的多,不过都是华为电信的。还有一种直接插一根网线,能有IPTV和AP功能。也是这样两半的结构

网友:
融合网关,一般都是酒店用的。

网友:
貌似现在的光猫都是与通讯商捆绑ID的,换别的猫上去用不了

网友A:
光猫路由器部分CPU RTL9603 MIPS interAptiv双核,性能也就是个够用,发热不小,启动时间感人,没SDK。再加上一个没单独网口和单独wifi的新魔百盒。这种一体机没什么可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路由器部分CPU RTL9603 MIPS interAptiv双核,性能也就是个够用,发热不小,启动时间感人,没SDK。再加 ...

大佬说的很对,这个发热是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