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电视这个是屏坏了吗?求指点一下。

楼主(2021-10-12):
型号是TCL50v2,开机就是上面一条边,再等一下就是出现竖直白条条这种。

再说下TCL售后,今天来了人,和TCL公众号预约反馈维修不是同一个人,不知道是外包还是什么人,来了什么都没做,
就敲了几下电视,就说是电源板坏了,要500,后来说可以便宜到300,这种服务和价格就叫他先回去了。检测就是敲两下,电源板开口就500,太黑了,要真是电源板我回家都可以换了,感觉不是电源板,请大神指点一下是可能什么问题,谢谢!

对了,电视才买1年多一点,主要部件还在保修期,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还是不乱说........

网友A:
屏保三年,说屏坏了要免费维修,说其他地方坏了可以收到钱,收到钱后再按屏坏了免费去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保三年,说屏坏了要免费维修,说其他地方坏了可以收到钱,收到钱后再按屏坏了免费去维修。。。 ...

我感觉也是这个问题,下面的人偷收维修费,电源板坏了应该不是这种。老家只有老人,幸好给我打个电话,就叫维修人先回去了。前后买了5部电视,就TCL最后买最先坏, 真的是太差了。

谢谢!

网友:
太差了,不能碰。

网友:
不是电源板的事。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无疑。还想另外搞点钱

网友:
很明显是屏坏了!~电源坏了,不会亮

网友:
屏幕问题 新机能找厂家尽量找厂家 这还想要钱?

网友:
售后上门也不易呀,明显的屏幕坏了,他收完钱再走个售后,白挣几百块钱

网友:
你就将计就计给师傅说好,同样他换电源,你说我要当面看着维修,看看他的反应,如果他同意那肯定就是电源坏了,如果他答应事后又不来的话那肯定就是坑你的

网友:
       最大可能是逻辑板坏,很便宜,对照型号网上买一块自已也会换。另有可能屏线氧化接触不好,特别是空调对着吹的更容易造成氧化,拆开屏与逻辑板相联的排线清洁一下。

网友:
太没职业道德了,乱说故障原因

楼主:
主贴事后,我联系第一次联系TCL客服,客服又帮我下了一个维修单,结果2天到期没有人上门。显示我自行取消而且已经评价服务。

然后投诉TCL客服,说24小时一定有人反馈,又帮下了一个维修单,结果没人联系,维修单到期又是也没人上门。维修单又是我自行取消的。真是呵呵了。

21号吧第二次投诉TCL客服,语气就很重,说当天再没人联系就12315消协所有能投诉的地方都去投诉,想玩就陪到底。结果当天傍晚维修师傅灰头土脸上门了,叫我别说了保证修好,拉走,昨天24号下午维修好返还,免费。就这样。你说这些人贱不贱?

网友:
当然是外包的售后啊,,就是这样,,,两头受气,,,所以我一直没有接触厂家售后,,

网友:
现在几乎木有厂家自己的售后队伍了,,,但前两年,,松下空调把售后全部收回,,,让他自己培训的人来搞了,,大金好像也是一样模式,,时不时的培训,,格力美的也跟着这样搞,,

网友:
外包的售后,一般都不咋的

网友:
看故障现象,可能是逻辑板故障。
先用橡皮清洁屏线接口试试,不行再换逻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