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湿们樱雪牌镶嵌式消毒柜插电无反应问题

楼主(2021-10-12):
请大湿们支支招,姐家的镶嵌式消毒柜插电无反应,经检查是变压器无输出,在7805供电脚供12伏电压通电瞬间灯亮一下后无反应了,按键也没反应后面不会搞了,樱雪牌的消毒柜,请大湿们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wechat_upload163404583861658f8e50649
wechat_upload163404584161658f911248e
wechat_upload163404584361658f9309e31
wechat_upload163404584461658f94835f4

网友A:
变压器无输出?

1  检查变压器初级的阻值 要是断路基本上就是初级烧了或者内部的温度保险烧 了

2 检查变压器输出整流的那是个in4007组成的整流桥

3  检查电容   是不是短路

4  检查7805边上那个电阻
你给7805供电 是用什么电源进行供电  是可调电源还是随便找了一个电源   要是可调电源 看看是不是很大电流   是 就是有地方短路(没有继电器工作情况下电流应该不超过0.5A)

网友B:
图2通电看看有没有7805有没有5V输出,有的话可以判断是图1可能有短路,没有的话把7805拆下来,看看有没有12V直流输入,有就可以判断7805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2通电看看有没有7805有没有5V输出,有的话可以判断是图1可能有短路,没有的话把7805拆下来,看看有没有12 ...

7805有输出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无输出?

1  检查变压器初级的阻值 要是断路基本上就是初级烧了或者内部的温度保险烧 了

变压器开路了,给7805用电池供电的,7805有输出到单片机的5伏

网友C:
全机只有5v供电吗?如果是可以直接一个5v电源就搞定了吧用不着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机只有5v供电吗?如果是可以直接一个5v电源就搞定了吧用不着麻烦了

有5伏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
变压器出来应该有2组电源吧?用可调电源看电流就知道故障原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5伏就是开不了机

你供上5v是怎么检修的的,连接对了没有?你门控短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供上5v是怎么检修的的,连接对了没有?你门控短接没有?

找到原因了,是我疏忽了没有给继电器驱动芯片供电,12伏分两路一路给单片机一路给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