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与CH341编程器配套的又一软件NeoProgrammer 2.2.0.8最新版

楼主(2021-10-12):
NeoProgrammer 2.2.0.8 是基于 Asprogrammer 2.1.0.13 的一个增强修改版。新版本支持的芯片数量达1500多个。
新版本内置了中文语言包,但翻译有很多错误,应该是用机器翻译的,还好能继续支持外挂语言包,请选择“中文简体”。另外翻译了两个改版的编程器改造说明并补漏一处翻译。
原来准备用usbasp下载器改用接线,对电表上的存储数据清除,买了专用夹具,准备在板上在线读写及清零,但失败了,因为不是智峰专用编程器,只好翻出以前自制的CH341编程器,在网上无意发现此软件,试用了多个版本,经试用效果不错,且能对很多器件进行下载,先来几张图片

楼主:
对电表内数据进行清除过程

网友A:
一些偏门的例如三洋的还是没有
日立硬盘很多用三洋的

楼主:
夹头,CH341编程器,未清除及已清除的都有

楼主:
对单片机进行下载,目前没测试,等后面有时间再试,有兴趣的自已可测试

网友B:
卧槽…居然还可以给n76e003下载?真的假的?

楼主:
把软件也传上来,还有二个从软件里的网址下载的,也传上来

楼主:
里面有个lang文件夹,以后能下载新版而不是简体中文时,将此文件夹复制过去,从语言栏选简体中文即可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槽…居然还可以给n76e003下载?真的假的?

原则上可以,要自已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些偏门的例如三洋的还是没有
日立硬盘很多用三洋的

具体型号呢

楼主:
对一些特殊型号有电路要求,需另外做转接板才能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则上可以,要自已测试

明天我看看能不能用,手里的nulink好像有毛病连接不到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xtw100pro 不支持吗?

XTW100Pro编程器吗?只能24,25的芯片这个软件 1.41版也不错

楼主:
软件可以用usbasp编程器,但我的它不认,不知问题出在编程器固件上还是驱动上,我的用智峰1.72版正常,那个红虫子软件也不能用(系统是win10)。难道只能在XP系统里.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吾爱破解的链接呢

进网站搜索一下,里面有多个版本下载地址。这是最新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进网站搜索一下,里面有多个版本下载地址。这是最新版

https://wwe.lanzoui.com/iOFDyqmdnih
密码:787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我看看能不能用,手里的nulink好像有毛病连接不到芯片…

静听佳音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s://wwe.lanzoui.com/iOFDyqmdnih
密码:7878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