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用废旧玻璃做个鱼缸,不知道用普通玻璃胶能固定吗?

楼主(2021-10-12):
手里有点废旧玻璃,想做个小鱼缸,用普通玻璃胶够牢固了吗?还是要用那种夹子之类的东西?

网友A:
小鱼缸直接用玻璃胶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大牌防霉产品,要不然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了

网友B:
可以,不过玻璃用酸性胶会好点。

网友C:
用那种酸性硅酮玻璃  有酸味  干透之后有弹性   不是快干的  是慢干的      别用快干的胶  打胶部位用细砂纸打磨一下

网友D:
自己做的成本比买一个要贵,而且鱼缸得用超白玻璃,普通玻璃观感差,除非你对形状有具体要求,不然还是直接买一个。至于玻璃胶,我漏过一个缸,拆了自己重粘的,买的是鱼缸专用玻璃胶,感觉跟普通玻璃胶没什么区别,似乎酸味越大粘得越牢靠。夹子最好备一个,就是那种4个直角塑料块,一根尼龙条加一个收紧器的,很好用。

网友E:
收个大屁股电视,显示屏顶部割开个口,掏出里面的东西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个大屁股电视,显示屏顶部割开个口,掏出里面的东西就成了。

高手!不过不想再收破烂了,手上正好有玻璃,切割器也有现成的,想利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的成本比买一个要贵,而且鱼缸得用超白玻璃,普通玻璃观感差,除非你对形状有具体要求,不然还是直接 ...

随便养条鱼和乌龟给小孩子看看玩的,观感之类的无所谓。看来得买酸性玻璃胶才行啊,刚买了中性的,试试看吧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种酸性硅酮玻璃  有酸味  干透之后有弹性   不是快干的  是慢干的      别用快干的胶  打胶部位用细砂 ...

玻璃胶都是慢干的吧?刚买了中性的,先试试吧,不行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鱼缸直接用玻璃胶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选质量好的大牌防霉产品,要不然用不了多久就出问题了 ...

出啥问题?会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过玻璃用酸性胶会好点。

谢谢,看来还得再买支酸性的才行,刚买的中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个大屁股电视,显示屏顶部割开个口,掏出里面的东西就成了。

你还得除掉屏幕上面的荧光粉……

网友F:
估计20年前,没有成品小鱼缸,玻璃店就是用玻璃胶粘的小鱼缸卖,后来嫌四四方方有楞有角才淘汰的

网友G:
自己切割玻璃无法磨边,做出来会很难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20年前,没有成品小鱼缸,玻璃店就是用玻璃胶粘的小鱼缸卖,后来嫌四四方方有楞有角才淘汰的 ...

那也不至于吧,烧玻璃又不算太难的技术,要说的话也是20年前人穷,谁有心思养鱼啊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切割玻璃无法磨边,做出来会很难看的

难看也无所谓,主要是手头的碎玻璃想利用下,放着也没啥用,正好缺个鱼缸,就一条小鱼和一只小乌龟而已

网友H:
用一种玻璃胶叫“鱼缸胶”或者“大板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一种玻璃胶叫“鱼缸胶”或者“大板胶”

好的,谢谢,我去找找

网友:
4 楼正解,做个两个,很好 送人了

网友:
随便玩玩没所谓了,也许都等不到缸坏就没兴趣养了。要是玩上瘾了以后再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