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如何改明纬350电源的温控风扇

楼主(2021-10-12):
咸鱼上买了个改好的明纬350,可调恒流那种。
但是发现温控风扇一直不转,卖家说因为温度不够高,但是明显已经热到外壳都不能摸了....懒得和他扯皮了
正好我也有降温强迫症,所以干脆改成风扇一直转算了。
那么,怎么改???是不是吧温控电阻短接了就行???还是装一个固定电阻上去???我只有1/4w的电阻包,看那个温控电阻还挺大的....功率会不会不够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改好后就放着吃灰了没再该风扇,你看看帖子里19# 20# 26#l楼参考下https://www.mydigit.cn/thread-770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改好后就放着吃灰了没再该风扇,你看看帖子里19# 20# 26#l楼参考下https://www.mydigit.cn/t ...

多谢,改天试试短接~~这东西运行太烫了

网友:
散热片上装个40度温控不行吗

网友:
我用的34063,dc-dc电路,电压取样电阻换成热敏电阻,这样输出电压随温度变化,接风扇

山寨车充改温控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