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USB鱼缸小气泵

楼主(2021-10-12):
以前用的那个最近噪音突然增大不少,拆开查看也没发现问题,就想换个,TB搜了一下,看着USB小气泵还不错,据网上说噪音不大,于是用红包拍一个,到手2.75元,没用之前先拆开看看,主要是看看是不是碳刷的。下边边发照片边说话。

快递暴力

正是因为压扁了,还引起了一个小误会

这个面倒是很平整

打开包裹

就这么多呀,气管呢

没解决气管之前不敢拆,怕退货。跟老板交涉之后,老板答应给补发一个气管,这才敢拆。这壳是两半,中间有双面胶,一拔就开了

左边白色是气室,右边是电机

气室盖,三棵螺丝

电机没字

整体就这些

请出神器12合1,立马拆开

先是这里开缝了

三角摇臂,黑色是皮碗

偏心轮

摇臂和皮碗产生气压

三个小黑点就出气阀,下边是集气室,三个皮碗产生的气压集中在一起

这个立着的就是集气室,估计是胶粘的,用刀划了几下没划开,不敢硬拆,怕无法还原

偏心轮带动摇臂晃动皮碗产生气压

这相当于进气室

电机

转子,壳,磁钢

转子取出

线比较细,电流应该不大,比较省电

实测电流不到170MA

本次拆机关键所在,是碳刷的,还不错,寿命应该还行。

不到3元,只当玩,说是无噪音,实际上还是有的,只是比原来的小,原来是振动的声音,现在是电机碳刷的声音,相对来说现在这个声音小。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A:
你这个还行
我买的气泵电机都不是碳刷的,24h运行没几个月就坏一个

网友B:
转子是电磁铁?用久了需要换碳刷吧。

网友:
很便宜啊,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子是电磁铁?用久了需要换碳刷吧。

这是钓鱼用的  不是拿来家用的  就是路上给鱼增氧用  长时间用肯定坏的快

网友:
这个气泵隔膜,电机寿命有限,加点钱买个无刷电机比较靠谱点。话说你家养啥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还行
我买的气泵电机都不是碳刷的,24h运行没几个月就坏一个

我用冰箱定时器,开一段关一段,间歇工作。

网友C:
标准的 555 气泵,  电机很容易坏的, 就你图上这个电机 连续工作不会超过1周时间的....

楼主:
哪坏?碳刷还是转子?看好日期,坏的时候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 555 气泵,  电机很容易坏的, 就你图上这个电机 连续工作不会超过1周时间的....   ...

碳刷的电机用7天?一天24小时,连续工作164个小时就磨光碳刷不大可能!

网友:
用过的220的气泵还真没电机的。

网友:
倒是真不贵~

网友:
不到3元的价格确实便宜。那几家卖电子垃圾的店铺一个也要2.9元

网友:
划重点! 2.75元, 好评返现不?

网友:
相当不错了,感觉和电动抽水机差不多的小电机了。

网友:
买个电机也要这价格

网友:
估计这种不会耐用,电机会先死掉吧

网友:
这价格有这样也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的 555 气泵,  电机很容易坏的, 就你图上这个电机 连续工作不会超过1周时间的....   ...

这个是555电机?你确认不是370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