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车库门摇控器

楼主(2021-10-12):
漏液……香菇........
洗了一下......报废......
主控PT2264

楼主:
敢紧拿备用的,也完蛋,拆.......
好像还有救

楼主:
网上查一下,5元一个,前提是原摇控是好的,还好配上了

网友:
这还好,我有个漏液直接芯片引脚都绿了,弄干净重新补线焊也不能用。芯片内服烂了

网友:
里面还是不错的

网友A:
我的丢了一个,当地配一个50元,晶振433,HCS301芯片

网友:
还好是手动焊接编码的,你去买一个新的遥控器,用开关切换的那种,把编码改成跟这个一样就行了,还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丢了一个,当地配一个50元,晶振433,HCS301芯片

301的是滚码的,比较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一下,5元一个,前提是原摇控是好的,不然配不上

买个同样芯片同样频率的,对照旧的芯片引脚焊接一下。

网友:
这种是固定编码的。主要是看频率、电阻和编码就可以了。
芯片一般不会坏的,最多就是管脚被腐蚀了。
也可以把芯片拆下来抄个板,上原定的频率和原定的阻值,按原来的编码设置,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
就是断线了,其实找出断线飞线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