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110V白光FX-951变压器改220V方案

楼主(2021-10-13):
近日咸鱼便宜购得一个110V白光FX-951变压器,

因为国内为220V电压,想把变压器改成220V,
收货观察此变压器初级在内层,次级在外层,
初级不知道,次级最外层是绕满的,

估计次级最内层也是绕满的。线径一致,宽度一致,那么每层的圈数也一致,(一两圈差异忽略不计)
顿时心中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请教大家。
110V转24V,接国内220V电压输出应该是48V,
那么在次级中间抽头,那是不是可以得到24V?会因线径问题功率会降低吗?
如在中间处剪断,交叉分别接到次级接线柱,是不是也应当得到24V,等同双线并绕,(圈数可能有几圈差异,不知是否有影响)

此角度观察,貌似初级使用的是另一个塑料骨架。

次级貌似绕了5层还是6层,实在是分不清楚。
准备通电情况下用针刺次级线圈测量电压是否约等于总输出电压的一半,来验证是否为线圈半数,

假设是5层,圈数的半数应当在第三层中间位置,不可见,只能拆线冲绕了。
拆掉大约2层半线圈,测试电压是否达到原输出电压的一半,
如小于原输出电压的一半,增加圈数,大于原输出电压的一半,减少圈数,直到电压约等于到24V,
如电压约等于到原输出电压的一半,连接到线圈尾接线接柱后剪断,
拆下来额漆包线一端连接首接线柱,按原绕线方向,绕完所有并连接到尾接线接柱。

假设是6层,圈数的半数应当在第三层切换到第4层的位置,刚好在接线柱这面,挖开部分塑料就看见了,
在这种情况下,剪断线圈,拉出,加两个接线柱,绕上,短接这两个接线柱,还是110V输出24V,
如这两个接线柱交叉分别和原来两个出线连接,那么就是220V输出24V。

网上查的都是直接换变压器,要不是改初级,
这个变压器初级在内层,次级在外。
改绕初级需要先拆除次级,绕完初级又绕次级,且初级漆包线线径要减半,找到合适的也比较困难,
不拆硅钢片又不好绕,拆了再装上又肯定会多出几片,运行有声音。
这个变压器次级是单电压输出,想另辟蹊径,在不改变初级的情况下更改次级圈数达到更改输出电压的目的。
即使不能中间剪断抽头,需要改绕次级工作量也减少不少。

如改绕次级,不拆硅钢片的情况下胶带不好绕,不知大家有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如不拆硅钢片,改绕了次级,绕胶带的办法我想了一个,但是不知道是否可行。
方法是,玛拉胶带粘在等宽的不干胶撕掉后的底纸上,从变压器缝隙穿过,绕一部分撕掉一部分,如此循环,完成绕制。

网友A:
必须拆开重绕,初级线径减半,匝数翻倍,次级匝数不变,如果直接接上220V,就等着冒烟吧,(当时不会冒烟,要等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拆开重绕,初级线径减半,匝数翻倍,次级匝数不变,如果直接接上220V,就等着冒烟吧,(当时不会冒烟, ...

这是什么原理?能指教下吗?

网友:
基础知识,要说明要写几千字

网友:
110v初级铜线承受不了220v不是输出大小的问题

网友B:
110V变压器也要淘来自己找罪受,再去买一个呗两个串起来就可以接220V了。

网友:
再去咸鱼里转转,看看能不能再买一个同款变压器,然后初级串联,次级并联 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能指教下吗?

功率 = 电压  X  电流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买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功率比电烙铁稍微大50W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V变压器也要淘来自己找罪受,再去买一个呗两个串起来就可以接220V了。

重买一个同款的靠谱,重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V变压器也要淘来自己找罪受,再去买一个呗两个串起来就可以接220V了。

这个办法好,可惜楼主不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必须拆开重绕,初级线径减半,匝数翻倍,次级匝数不变,如果直接接上220V,就等着冒烟吧,(当时不会冒烟, ...

哪里要几分钟,十秒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原理?能指教下吗?

按照你的理论,初级绕10圈次级绕一圈,也可以把220降到22伏。想想为什么要绕那么多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理论,初级绕10圈次级绕一圈,也可以把220降到22伏。想想为什么要绕那么多圈? ...

你说的这个10V一圈 估计要几千千瓦的变压器。

网友:
先要根据截面积算出变压器的功率密度,也就是得出这组铁芯的最大功率。

然后根据铁芯的磁通量,结合截面积,功率算出匝数比,这样就能得出初级绕组圈数,顺便得出次级圈数,这里面还要算入调整率。

要是110V和220V匝数能一样的话,我相信厂家肯定会初级只有110匝,能跟110一样就能跟11V一样,就能跟1V一样,

网友:
你牛,这又不是开关电源90V到200多V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要几分钟,十秒足够了。

我的110伏变压器插220伏,马上就烧断铜线。

网友:
不会等到冒烟的,初级铜线线径小,直接就烧断。

网友:
可以在初级串联电容降压。电容耐压选取400V以上的。容量计算以50W为例:
50W/220v=0.227A=227mA
227ma/72(mA/μ)=3μF
可以选取400v3μ电容,注意是无极性电容。
72(mA/μ)是在市电50Hz的时候,1μ的电容通过的电流大约为72mA。
楼主可根据实际情况(变压器是否发热?络铁功率是否足够)适当降低或提高电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