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充电器改可调电源,找不到可控硅,怎么才能让充电器有输出电压

楼主(2021-10-13):
请问下,找不到可控硅,怎么才能让充电器有输出电压,电容接电 电压太高了 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坏了?没有可控硅,单片机控制的?

网友:
输出是防倒灌,一般有两种,一种用可控硅,另一种用二极管

网友:
大电容应该有330V左右的电压,不低于300V才算正常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包在铝片里的二极管是快恢复输出二极管,旁边的D16是防倒灌二极管
如果你有可调电源,在接有电压的电子设备,例如给可充电池充电,最好在正极上串个二极管,防止电压倒灌损坏可调电源。

网友A:
你这板子左边的芯片应该是3842之类的调制芯片,右边的应该是324之类的运放芯片,好的电车充,应该还有定时功能(会有第三块芯片),超过一定的时间会自动停止充电,也没EMI电路,板子输出部分有空灲焊盘,估计是两种设计方案的公版板子,空焊盘部分可能就是可控硅方案。

网友B:
没有可控硅,只有防倒灌二极管,又测不到输出。前提是要通电,没输出那是有故障了吧

网友C:
首先插上电之后两个指示灯中的一个灯应该亮。
其次,你可以测一下辅助电源,D7处有没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左边的芯片应该是3842之类的调制芯片,右边的应该是324之类的运放芯片,好的电车充,应该还有定时 ...

是的,小刀的充电器,原电车换了这个就用不到了,充电器一直绿灯,怎么让他有输出(做可调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可控硅,只有防倒灌二极管,又测不到输出。前提是要通电,没输出那是有故障了吧 ...

通电绿灯无输出,想让他有输出改成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插上电之后两个指示灯中的一个灯应该亮。
其次,你可以测一下辅助电源,D7处有没有电 ...

红灯闪烁,电压来回掉(风扇转转停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包在铝片里的二极管是快恢复输出二极管,旁边的D16是防倒灌二极管
如果你有可调电源,在接有电 ...

有可调电源模块,但是无法让充电器有48V输出,一直绿灯

网友D:
铝片包的是整流二极管,D16是防倒灌二极管,2个负极输出点中,中间那个是来自Q2,边上那个来自那个绿色大电阻,现在没装Q2,只能来自那个大电阻。通电后看看D16的正极对绿色大电阻两端有没有电压,确定整流是否有输出,电阻是不是坏了,目测电阻没坏。

网友E:
西普尔的充电器没看有人改成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普尔的充电器没看有人改成功过

这么打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铝片包的是整流二极管,D16是防倒灌二极管,2个负极输出点中,中间那个是来自Q2,边上那个来自那个绿色大电 ...

D16对准绿色电阻两端都有电压,输出也有电压,但是红灯频繁闪烁,风扇转转停停,输出电压也来回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可控硅,只有防倒灌二极管,又测不到输出。前提是要通电,没输出那是有故障了吧 ...

通电绿灯无输出不很正常嘛,想让他红灯持续输出,手机有个降压模块,想改成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板子左边的芯片应该是3842之类的调制芯片,右边的应该是324之类的运放芯片,好的电车充,应该还有定时 ...

左边3842右边HS401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3842右边HS401芯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M4y1T7Mm    HS401的输出控制,看一下这个视频。

网友:
原来的输出是多少V的,次级全拆了,36V以下搞一个最简单的TL431反馈电路接上就行了,超过36V的话TL431要加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