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50X电脑老是死机,偶尔蓝屏,各位大佬看看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10-13):
跑个鲁大师压力测试就死机,玩游戏也死机,系统时间记录出错信息如图

wechat_upload16340590186165c30a5aa26
wechat_upload16340590206165c30ccc1cb
wechat_upload16340590226165c30ec785e
wechat_upload16340590246165c310f0a32
wechat_upload16340590266165c312c9c55
wechat_upload16340590286165c314bd909

网友:
重装系统,一键还原。可能中毒。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重新安装原版系统,不要用一键还原或者ghost还原,鲁大师或者其他应用软件安装的时候看仔细了,有很多事附带安装的软件选项,一个不留意就会踩坑中招,给你装一大堆没用的软件不说,还有可能悄悄地把你的后门打开了!
MSDN, 我告诉你 - 做一个安静的工具站
https://msdn.itellyou.cn/

网友:
重装原装的系统,不要装所谓的精简版。

网友:
把360删了这玩意最近出bug了会经常卡死系统

网友:
装个系统 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试试不行了再换主板或者CPU

网友A:
目前看   还没有   哪个WINDOWS平台运行的软件开发公司   能有微软强大

在windows平台上运行,平台都是微软开发的,那些应用开发者还不是跟着后边学习
有那么强大的开发能力   何不另起炉灶   搞出自己的一套   (自有知识产权 还是很受欢迎的)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检查内存和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   还没有   哪个WINDOWS平台运行的软件开发公司   能有微软强大

在windows平台上运行,平台都是微 ...

你以为建生态很简单?当年微软自己搞WP的生态都死了!

网友:
先重装下系统看看吧,这么多系统错误应该不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建生态很简单?当年微软自己搞WP的生态都死了!

你搞过吗?

简不简单  你也不知道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搞过吗?

简不简单  你也不知道吧

都告诉你了,微软都没搞成功你还来说简不简单不知道?但凡编过程的都知道要搞兼容多麻烦,还不算考虑专利授权之类的问题!华为最近的harmony,那是兼容的安卓APK才容易活,谷歌都开始注意了,要改APK格式了,要是真改了华为就没新的APP可以用了懂不?除非人家厂家愿意做,要么华为再改系统兼容!

网友:
CPU里的某个模块坏了,调用到他的时候就会出错

网友:
本着先易后难先软后硬的原则,先重装一下系统,重装之前扫描一下硬盘看有没有错误。如果还一样,再检查硬件。

网友:
我之前买的3800X 也有问题,开始换了主板,然后内存,最后换了CPU才消停了,应该就是7nm工艺下的残品,常规检测 未能检测出来,前前后后某东折腾了差不多1个月,你可以借个cpu再测试一下

网友:
几点建议:
1、主机断电,拔下24pin电源,对主板放电(清除CMOS信息),拔下内存,CPU,用纸巾擦拭后装回。
2、重新进入BIOS,优化;之后进入系统,看问题是否重现。
3、如果重现,建议重新安装系统尝试;如果使用GHOST方式,安装后,确定可以连接后,卸载所有预装软件;
4、之后自己再重新下载最新软件进行安装,个别软件可以默认路径到D盘。
5、也可以直接下载纯净版系统,MSDN~~
注:纯净版系统,提前下载对应的网卡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告诉你了,微软都没搞成功你还来说简不简单不知道?但凡编过程的都知道要搞兼容多麻烦,还不算考虑专利 ...

看来你是没有搞过

微软  和  华为   跟你关系不大

网友:
造成蓝屏的大部分是内存质量不过关或者没插好,其次是硬盘坏道,基本没有别的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