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戴尔笔记本换电池锁了难道无解?

楼主(2021-10-13):
手贱把13年的戴尔电池换了,换完才知道这样会锁,bq29330+bq20889 各种找解锁软件,都不能用!求大神赐个be2works 4.52破解版 ,万分感激!!!

网友A:
万能宝上一组非原装的笔记本电池可能也就百来块吧?
既然换电池失败了,何必纠结,重新买块电池完事啊。难道觉得自己花的时间价值不如一组电池值钱?
本来手工更换,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是精神上的收获,不是时间、价值来衡量的。但是既然有了不可控因素,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应该重新选择最佳处理方案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宝上一组非原装的笔记本电池可能也就百来块吧?
既然换电池失败了,何必纠结,重新买块电池完事啊。难 ...

说得有道理。有空的时候可以搞搞,如果实在搞不定那就换新的吧。楼主不要偏执。

网友B:
楼主去某宝上找商家来解锁吧。。。有专门的商家会搞的

网友C:
这个要看拆时有没有按顺序拆,如果没有按照流程来的话,保险会烧毁。
其次更换电池后库伦计需要重置,这也是个麻烦事情,一般人不好弄。
所以最简单的做法是买块新的电池!

网友D:
各种电池,在不清楚情况下,要替换电芯最好用热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能宝上一组非原装的笔记本电池可能也就百来块吧?
既然换电池失败了,何必纠结,重新买块电池完事啊。难 ...

哈哈 不甘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去某宝上找商家来解锁吧。。。有专门的商家会搞的

其实新的不值啥钱,就是想自己收获一份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拆时有没有按顺序拆,如果没有按照流程来的话,保险会烧毁。
其次更换电池后库伦计需要重置,这也 ...

谢谢 老师指点  拆的时候胡乱拆的 想着没那么麻烦,结果...

网友E:
被锁了,有些能刷解锁,有些是硬锁要换芯片。

在网上找块无锁板更换也许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被锁了,有些能刷解锁,有些是硬锁要换芯片。

在网上找块无锁板更换也许方便点 ...

有这样的板子吗? 我去搜下 谢谢

网友(2021-12-18):
引用 网友D:
各种电池,在不清楚情况下,要替换电芯最好用热替换。

要替换电芯最好用热替换。

所谓热替换,就是拆原机电池时,在笔记本主板原机电池的正负极上接一个与原机电池输出电压一样的直流电源,不能使笔记本断电,然后再拆电池,新电池换上以后,再拆除这个直流电源?

网友(2025-03-05):
电脑100元
电池70元
不换芯咋整
饿死的搭电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