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飞利浦AW7501收录机拆解,机芯非常差

楼主(2021-10-13):
其它和飞利浦AW7509一样,多一个自动返带功能,声音基因里应该是爱华前辈,音色直接干净,箱体 制造声音效果。机芯非常差,还用了降解齿轮(褐色),淘宝闲鱼有买,小贵。一些卖家在拨动开关打上WD40,非常危险要清理,勉强能接受白凡士林,这些油时间放几年一定变质进灰最好什么都别加!

网友:
WD40并不危险,除非买到假货

网友:
居然用了TEA5591!收音是一级棒!

网友:
wd40主要成分是煤油,除了易燃没什么危险的

网友:
贴牌产品,很低端的全塑机芯。

网友:
WD40除了润滑作用,还有防止触点氧化,生锈的作用,滑动开关我一般都用它保养。
没有听说会进灰导致最终失效的,因为它也会慢慢变干,也没有那么多灰能积聚到开关内部。
还有,建议买个游标卡尺。

网友A:
楼主这台是国内代工的。我的是德国根德原装机芯,也见过这种齿轮,仅此判断机芯差有点武断。另外用W40进灰、变质来源哪里?

网友B:
这些东西都只能用来收藏吃灰了吧,现在这年代应该没有卖磁带的了吧

网友C:
板子做得还不错,纸盘喇叭声音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做得还不错,纸盘喇叭声音好

行家 这机就这喇叭声音有特点,几十年难得的松香声,换别的喇叭肯定表现普通,就冲这喇叭买的

楼主:
是油都会变质必须定期更换,在油里白凡士林成分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是国内代工的。我的是德国根德原装机芯,也见过这种齿轮,仅此判断机芯差有点武断。另外用W40进灰 ...

国内代工确实质量下降

网友:
应该是自动倒带功能吧。看你这个机芯不是双向的,也不是金属的,而且两个磁带仓还共用一个电机,确实不咋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东西都只能用来收藏吃灰了吧,现在这年代应该没有卖磁带的了吧 ...

情怀, 收藏, 当摆件用的。。

随便搞个手机或mp3, 接个有源音箱甚至蓝牙音箱, 都可以比这货音质好。。光底噪就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这种货没什么收藏价值……

网友:
飞利浦也沦为贴牌坑货了

网友:
我去年在废品站15块钱也买了一个飞利浦单卡收录机,当时买回来声音特别小。换了音量电位器之后,声音之后。放磁带发现也是这个褐色的齿轮有问题。也懒得收拾了,因为现在很少听磁带了,CD都很少听了。所以就放哪儿当摆件了,不过这飞利浦收音机还不错,听调频立体声还不错,可惜现在调频现在没有好节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是国内代工的。我的是德国根德原装机芯,也见过这种齿轮,仅此判断机芯差有点武断。另外用W40进灰 ...

用根德机芯的是很早的产品了。

网友(2021-12-25):
  请问:那个齿轮是怎样拆卸下来的、一棵螺丝钉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