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三相四线电子式电能表拆解(五)DTS6866启程电气

楼主(2021-10-13):
这表和无线通信模块一起,两表一模块,,安装在一栋楼的三个部位,不知何原因,被放弃了,只有计量发射端,无接收端,拆下来一个,现拆解看看

楼主:
这表只需拆上端两螺丝就行,侧边那个螺丝不用拆,再来看其它的:主要元件在图上行进了标注

楼主:
通电进行测试:(可能有重复图片)

楼主:
来了解这黑东东,经拆开后发现,它是磁保持继电器,先看内部结构:

楼主:
简单的测试,内有12VDC,当引线红正黄负时,继电器吸合,断电后依然保持吸合状态:

当引线红负黄正时,继电器断开,断电后依然保持断开状态:

这说明此继电器只需脉冲驱动就能正常工作,一个脉冲让其吸合,另一个反向脉冲让其断开,平时不需要维持电压(电流)

楼主:
继电器有三路,负载100A,下面是本人特意绘出的驱动电路及元件型号参数

网友:
哈哈,脑子里突然蹦出个问号。所以在哪里替换个电阻会很OK?

楼主:
这继电器。暂时没有想到用在哪里,显示屏应该有更多的用处吧

楼主:
上个以前拆下的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
再来看看这通信模块怎样

楼主:
主要元件型号抄录:不知道怎么利用它

网友A:
sim卡 竟然是直接焊接上去的啊....

网友:
拆有拆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卡 竟然是直接焊接上去的啊....

M26模块要用卡?没看到卡座

网友:
用不上了,拆件

网友:
电压互感器超好品质,可以当作220/5伏电源变压器;电流互感器可能是100/5A的,排不上啥用处?磁保持继电器可以当作闸刀开关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M26模块要用卡?没看到卡座

M26左下角那个黑色芯片,就是sim卡

楼主:
引用 楼主:
M26模块要用卡?没看到卡座

上面编号是A1210
没细看旁边确有SIM

网友:
引用 楼主:
M26模块要用卡?没看到卡座

SIM 1 那个8脚的就是 sim 卡啊,不然怎么与服务商通讯怎么去收费呢?   当然现在有载波方式来通讯的。但是在某些场景下载波信号不通的

网友(2022-06-07):
芯片的资料还不够详细,照片有些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