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高压模块内部红色绝缘物用什么去掉

楼主(2021-10-13):
这个模块内部有10KV左右的高压,装在5面金属框里。
为了避免打火,用了一些红色类似橡胶的物质密封。当然其实也不是橡胶,我猜测类似发泡胶一样,可能开始是液体或泡沫状
凝固后填充了所有的缝隙

模块是美国生产的设备上的
为了检修这个模块(其实这个模块的设计就没打算让人检修)
去除这些红色的密封物就非常麻烦,我花了七八个小时才把电路板取出来
因为如果不小心会把下面的线缆割断,就像考古一样
只能小心翼翼,因为根本不知道底下有什么。

手工去除这些物质非常麻烦耗时,而且这些物质填充了所有的缝隙,导致拆除电路板非常难
是否有什么溶剂可以溶解这些物质而且不会损伤电路板和线缆,元器件。

请问如果修好后,怎么才能可靠绝缘。
多谢高人指点

网友:
你干的都是高科技,高压绝缘胶那么多难道你不会买

网友A:
绝缘硅胶,704灌封也可以的,最彻底是环氧树脂灌封!!!

网友:
704就是好东西了

网友B:
看这10kv也没多大元件量啊,倍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硅胶,704灌封也可以的,最彻底是环氧树脂灌封!!!

谢谢,现在主要讨论怎么方便的去除这些红色密封物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10kv也没多大元件量啊,倍压而已?

元件不复杂,电路也简单。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高频变压器,如果有匝间短路,变压器都拆不出来。
因为红色密封物质填满了所有空隙,变压器撬不出来
我已经遇到一个了,用后面用锤子敲,结果磁芯都裂了

所以想找到一个靠谱的方法能够去除所有的红色密封物质

网友B:
只能慢慢刮了哈。试试能否用橡皮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10kv也没多大元件量啊,倍压而已?

模块的作用就是输入一个高频的200V左右的方波信号给变压器初级,
次级绕组升压后有多个抽头,几个整流桥输出几千伏到10多千伏的高压

难点就是红色物质的去除
以及变压器坏了后的维修

网友A:
超高压水枪,150公斤水压下什么都没法附着。
自己只能铜刷子使劲刷,没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高压水枪,150公斤水压下什么都没法附着。
自己只能铜刷子使劲刷,没什么好办法! ...

有些红色物质用刀片刮根本够不着
在缝隙里。

您说的高压水枪怕把零件搞坏
而且电路板背部有红色物质,水枪可能也够不着
所以最好是能找到溶剂

楼主:
模块最底下有个高频变压器,厂家放进去的时候周边缝隙就很小
用红色物质密封后,所有缝隙都被填满了,
无法去除,所以变压器坏了根本取不出来。

我再后面用锤子敲几下,以为可以震出来,
结果磁芯裂了,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慢慢刮了哈。试试能否用橡皮擦一下?

很多缝隙里够不着,别说橡皮擦了
刀片,一字螺丝刀都伸不进去

变压器被固定的死死的,根本拆不下来

网友:
不知道那个香蕉水是不是可以融解这个胶

网友:
这是漂亮国留在阿富汗的装备嘛?

网友:
用汽油泡一下试试,704硅橡胶可以用汽油/变压器油/有机溶剂帮助清理,不能溶解,但强度大大降低。

网友:
没必要拆了,这个是热固性树脂的,拿溶剂泡不下来,另外暴力拆解很难不损伤板子,如果真的是对他里面的结构好奇,去把板子几个方向拍个X光,看看就好,其实这个原理上跟彩电高压包差不多,而且还没有大电视机的高压包电压高(那个能到30多KV)

网友:
有点像是 和光源有关的 升压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