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GP超霸充电器GPPB05GW,估计有十来年的产品了。

楼主(2021-10-13):
这个充电器好象还是读书的时候买的,有送四节电池,买来后电池用了没多久就充不进电了,于是这个充电器也就扔在角落没管他了。最近整东西翻出来,拆出来看看,因为还是铁芯变压器,拿在手上感觉挺有份量的。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这个样子做得还是不错的,当时比较喜欢。

铭牌下面有二个螺丝,要拆就必须撕开。

二根线不分颜色,差评。

反个面

飞利浦的什么芯片,估计就是控制时间的。

主变压器,现在很少有这样子的变压器了。

微动开关,这个开始也没弄明白为什么要装个微动开关,以为防拆,后面装上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中间是两用的,可以充5号电池和7号电池,那个负极座是可伸缩的,这个微动就是负极座往后推时会被按下,以此来判断充的是什么电池,估计如果7号时间短一点,如果5号时间长一点。

网友:
算是比较好的做工了

网友:
这个做工在当时算很好了,我有个劲牛的,02年买的,做工不如这,但是作为傻充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PO主如果用不上,出给我吧

网友:
这款当年卖的挺好的,算是高级货了

网友A:
想当年玩四驱车的时候买的充电器也是变压器的,奥迪双钻我的伙伴,暴露年龄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进线没分颜色就差评,也有点怨了。这么短的线,难道也会搞错?关键是二脚插头,哪根是火线,不是固定的,全看你怎么插了,反正对电路没任何影响。最后那个微动开关,决定了充电电流大小。中间如果插上5号电池,开关接通,并联电阻,充电电流增大。充电时间都是14小时翻转。适配超霸自家的电池。当然,其它镍氢电池也可充,时间自己根据容量来掌握就是了。这种充电器由于采用变压器,比较耐用。

网友:
居然还能分5号7号电池,且还有分别不同的充电程序,不错。

网友:
以前拆开过一样的充电器,做工比这个好太多了,这个已经是后期缩水版本了。

网友B:
我这个比的还早,按说明书上的说法,充满后会保持涓流充电,可以将充电器长期插电,电池随时保持满电可用,可惜现在新容量都大了,这个电流就太小了,当初电池基本都是500-600MAH的,哪象现在二三千

网友:
进线本来就是AC220V,不分反正,还区分颜色干什么啊?

网友:
满满的回忆呀 当年买的全是傻充 零花钱不多

网友:
同款拥有者路过,电池早找不见了,落灰中。

网友:
原来这两个才是充电宝的祖师爷~
充电宝这个词是不是GP发明的?

网友(2021-12-09):
楼主是不是充电时间太长了?  镍氢电池过充对寿命影响很大的,电池说明上推荐的充电时间都太长了。考虑到每次充电还有剩余电量,充入电量在电池容量的0.8-1倍 就够了,而不是1.5倍。这样可能可以延长几倍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比的还早,按说明书上的说法,充满后会保持涓流充电,可以将充电器长期插电,电池随时保持满电可用, ...

我也有类似的GP的,在本地超市买的,好像是2002年左右买的,配套的有四节1200mah的5号镍氢充电电池和四节7号镍氢充电电池,到现在都还能用。

网友(2022-04-14):
看见这个,才发觉一晃小20年过去了。当年和卡侬DC一起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玩四驱车的时候买的充电器也是变压器的,奥迪双钻我的伙伴,暴露年龄了 ...

对的,只能冲两只电池!

网友:
定时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