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利仁电动拉蒜器

楼主(2021-10-13):
有个防水垫密封不好容易进水,齿轮箱还是个金属齿轮的,电池容量有点小

网友:
这玩意儿好用吗?

网友:
恐怕用几回就嫌清洗麻烦了吧?

网友A:
机加工的蒜没有灵魂,还是捣的好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加工的蒜没有灵魂,还是捣的好吃。

的确生食的口味差距很大

网友:
除非大批量时使用,平常应该用的少,比如做剁椒时

网友:
感觉各种处理蒜的工具,可能都不如蒜臼子好用、好刷洗。

网友B:
使用十秒钟,清洗十分钟: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十秒钟,清洗十分钟

网友(2022-05-24):
引用 网友A:
机加工的蒜没有灵魂,还是捣的好吃。

也分用途,比如做菜用的蒜碎,好像蒜蓉青菜、者蒜蓉开边虾、粉丝扇贝之类,这种打蒜器打出来的就非常合适;北方人爱吃蒜泥儿就不能用这个了,一定要蒜臼子捣出来的才好吃。

网友(2022-07-22):
这玩意儿好用的,清洗也很方便。
问题不在于切蒜泥,问题在于剥蒜。
用这个,估计得一个大蒜头以上。
剥蒜是个问题,切蒜泥20秒,剥蒜1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