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一种接线端子点赞

楼主(2021-10-13):
一个残破电器的接线端子很具特色~看图:

网友A:
可怜的娃,没见过几种端子吧,现在一般中端或以上的端子都有这样的设计,一些便宜厂家省料才没有这个的,只能说这产品用料还行

网友:
不伤线材的设计,很不错的

网友:
这样的设计会增加成本,看厂家是否良心!另外还要看使用场合,要求可靠接触的一般都会这样设计的!

网友:
这种接线端子很多呀。这家的布线被电工用的软线,我回来后就是用的这种接线端子来解决一转多线的。

网友:
这个确实好

网友:
5毛钱的dc免焊接插头就这样的设计 但是模具做不好或者拧过力  钢片容易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娃,没见过几种端子吧,现在一般中端或以上的端子都有这样的设计,一些便宜厂家省料才没有这个的,只 ...

你诙谐地道出了本质。

网友:
现在不是看有无这个设计,而是细节比如钢片、接线柱等细节的材质和强度的时候了。

网友:
钱到位,好商量

网友:
之前我买的这种插头也是不伤线压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娃,没见过几种端子吧,现在一般中端或以上的端子都有这样的设计,一些便宜厂家省料才没有这个的,只 ...

比较好的接线端子是现在的空开上那种的,顶丝不伤电线,而铺天盖地的墙插座基本都是螺丝顶电线,顶断多股线芯不说,就算单根硬线也不容易紧固,好像只能找出1~2家的墙插(开关)是抱线式的。

网友:
这种端子很蛋疼的,必须使用小口一字螺丝刀

我用过这玩意,后来全都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好的接线端子是现在的空开上那种的,顶丝不伤电线,而铺天盖地的墙插座基本都是螺丝顶电线,顶断多股 ...

确实这种接线端子的墙插和开关之类的需要特意找才行。

墙插接线标准是硬线打回头弯,你是没用硬线还是没打回头弯?

不打回头弯的原因在我来说只有一个,就是需要分线,墙插3条线做分线太蛋疼了

网友:
没有的都是低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