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46XT主控的固态硬盘修复开卡不识别怎么短接方法

楼主(2021-10-13):
一块坏了的240G的固态硬盘,电脑完全不认盘了,所以想修复一下,拆开看到主控是慧荣的SM2246XT,幸好此主控是有开卡软件的,最新的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1102A_DBQ0412_FWR1212A.rar,修复成功率很高,但跟U盘量产不同,固态硬盘开卡是需要短接的,但很多人不知道SM2246XT的固态硬盘该怎么短接,这里就教大家。如图拆开ssd外壳后可以看到板子上有ROM MODE的字样,那里就是短接的位置了,这里的有4个短接点,我们是需要用镊子两两短接才能被开卡软件识别的,只短接其中两个都不行。

按图中的样子短接后再短接旁边两个点就行了,就是这样简单。

量产部落:http://club.liangchanba.com/thread-235-1-1.html

网友:
只短接JP1就行,JP4不用短接

网友:
和我的台电128线路一样,但没工具弄。。。

网友:
倒是对你的软件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1102A_DBQ0412_FWR1212A有兴趣,可分享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