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磐石400 ATX电脑电源DIY(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1-10-13):
现在修电器,缺的就是电路图。退休在家闲着无聊,也为混时间,何不把一些电器电路图给绘出来,给大家维修提供一点方便。

在家里找出一台航嘉牌的ATX电源,机体还较沉的,里面用料也足,输出整流都是用的双管,半桥也是用的13009大个的。电路较复杂,主板上多出两块副板,小的一块是辅助电源的反馈部分,大的一块上有两个LM339,暂且把它叫做控制板吧,先把主板,小板,控制板PCB描绘下来,标上零件,再把电路图画出来。因电路复杂,我把它分开来画的。控制板上两块339电路不一样,还恳请高手描述一下它的原理。为维修方便,我把整个电路的主要零件在路电压也测了一下。测试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测辅助电源开关管集电极时,无意中手抖了一下,表笔碰到了基级,只听啪的一声巨响,机器停摆了。经检查,开关管炸掉了一条腿,还好没坏,D41开关管击穿,反馈三极管C3203击穿,一时找不到C3203,我用1815替代,装上试机开不了,这下蒙了。拆下三极管测量又是好的,经长时间考虑,是否把极性搞了,一般小三极管是BCE,而这个却是CBE,也请同行们换管时注意一下,厂家不同,极性排列也有所不同。

我是一个老年的无线电爱好者,读中学时就爱上了它,命运没有让我走上此路,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现在家里电器坏了都是我自己修,省下许多开支,现在零件便宜,说句题外话,可能你们不信,我们初中那时买个高频三极管,不但贵还相当麻烦,需单位开证明,在到市公AN局备案,然后才能到五金商店买到它。最后,还弱弱的说几句,现在网上查资料,都需要M币,望同行们能否打赏点M币,给我上网查资料提供方便,谢谢!

楼下继续补充

楼主:
还有一副图发掉了,补上。

网友:
这个要赞下,楼主好人

网友:
高手,真功夫纯正第一手资料。

网友:
这图画的规整漂亮,老先生辛苦了!

网友:
能把图画出的这么漂亮的,一般都得有10多年的功底,我画图 画着画着我自己都看不懂了

楼主:
谢谢大家,才开始发帖,手忙脚乱的,上面的帖子还有两幅没发完,补上

网友:
图画的好,字迹也工整,好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才开始发帖,手忙脚乱的,上面的帖子还有两幅没发完,补上

经常发帖慢慢就熟悉操作了,m币也会慢慢多起来的

网友:
厉害了哥

能把ATX电源画明白的  足见功底了得

网友:
先生辛苦了,这样详实的资料也许只有80年代或者说是在2000年以前有,2000年以后就没有厂家会这样给用户提供资料了,因为以前我们提倡节约中国,现在提倡消费性中国,所以没有厂家提供如此详细的图纸了。

网友:
修开关电源还是串个灯泡吧,可避免许多不可预见或意想不到的问题。看样子应该是494驱动的半桥电源,网上可以搜到修理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图画的规整漂亮, 辛苦了!

网友:
这个要赞下,楼主好人.辛苦了。

网友:
好久没有看到画的这么规整的电路图了,这电路跑下来要花不少时间,佩服佩服

网友:
对称桥+494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428-1-1.html
后级来样控制稍复杂些
多了个5V待机电源
先生花了不好精力,赞赞赞赞赞赞赞!

网友:
认真、下功夫,楼主辛苦了,必须给个赞

话说高频管开证明这事,我是没经历到,不过那时家里有个金封高频大功率管,做个FM电台都没问题,做短波估计可以全球,我爸说这个管外面是买不到的

网友:
太nb了,这也行,偶基本都不画电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