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三天线 450M 的TPlink型号忘记拍了路由器硬改刷OP

楼主(2021-10-13):
『X折腾』三天线 450M 的TPlink型号忘记拍了路由器硬改刷OP
偶得一台不错的三剑客路由器,透视下见产品还是不错的

就是外观不大好,已经刷洗过,但是没用。

开壳,天线没有功放

可以进系统

内存换一个

原固件备份后,找出8M的ROM

直接刷不死

散热片之间放一个硅胶垫片

刷个OP固件

重新装回

测试了一下功耗,确实省电

确认可以使用后用洗板水刷洗一下助焊剂等等

又省电又好用的路由器诞生了

丢积分商城被坛友购买走了

谢谢欣赏。

网友:
内部做工真不错!

网友A:
tl-wr886n 3.0版本的,楼猪眼神不太好,第7张图有型号

网友:
手头有个WAN口坏的,硬改刷OW后不知怎么动了设置,现在只有一个LAN口能用了,纠结中

网友:
tl-wr886n 3.0,机器内部有张贴纸,写得有。
虽然是单频,但改了8+64M,刷了openwrt,还是有些用处的。再把电容改固态,再战三五年不成问题。
26dBm这个就玄了,功率不可能那么高。焊接手艺不错,是烙铁拖焊的吗?

网友:
我床底下还有一个编程器在吃灰, 居然把这档子事给忘了

网友B:
楼主上班时间摸鱼,公器私用
老实交代,还用这个X光机干过啥事为啥把路由器认做SKULL:lol:

网友:
同款编程器,886同款路由器在箱子里吃灰,哪天心情好了挖出来也拖焊换66脚内存和8脚闪存刷个OP玩玩,主要玩儿个寂寞,对路由器没啥需求,现在用AX3600+AX6原版固件无线Mesh,就图了个安逸不折腾,以前TP 842n刮CPU加USB的劲头不复存在了!现在干啥都看心情!哎,老了!!

网友C:
楼主第二张图暴露了,左下角显示“头颅”,右上角“福州鼓楼医院”,哈哈!小心我人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wr886n 3.0版本的,楼猪眼神不太好,第7张图有型号

路由器改了很久了。。后来还获得过同外观款路由器,结果CPU跟内存是集成的,超低价出掉了。

网友:
引出usb,玩法更多。

网友:
多发了一楼。

网友:
老机子再发挥余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班时间摸鱼,公器私用
老实交代,还用这个X光机干过啥事为啥把路由器认做SKULL ...

当时照射的部位设定后就没去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二张图暴露了,左下角显示“头颅”,右上角“福州鼓楼医院”,哈哈!小心我人肉你!! ...

害得我又仔细看了一遍,也没看见你说的。难道楼主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害得我又仔细看了一遍,也没看见你说的。难道楼主修改了

楼主下手够快的,确实把图片裁剪了!!

网友:
这个还不错,刷了

网友:
楼主是大神!向大神学习!学着给WR702扩内存,结果没有16位的,只能用电脑的8位内存来凑合用用:

再刷个Breed:

网友:
886v3,我硬塞了,内存不够。。。启动不起来。。。。非要改RAM

网友:
用TTL会不会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