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WDR7500双频AC2100全千兆路由器 v8.0全球首拆!大变样!

楼主(2021-10-13):
全网首拆wdr7500 v8.0版本,wdr7500版本比较多,总共应该有6个版本。先给大家统计一下以往的版本:
2.0:qca9558+qca9880+ar8327n     AC1750的速率
3.0:qca9558……同上,不再使用5g拓展板,直接板载
4.0:qca9558……同上,相对于3.0,电路有所缩水
5.0:qca9558……同上,相对于4.0,采用全新的VxWorks系统,UI界面,支持APP管理,wdr7500性价比最高的一个版本
6.0:qca9563+qca9880+rtl8367,改革潮头——取消了祖传的双USB2.0接口,cpu有所升级,射频部分依旧有功放,有Turbo按键,VxWorks系统,支持APP,wdr7500中少见的一个版本,信号应该不错
8.0:mt7621at+mt7611n+mt7603en 大变样!AC1750⇨AC2100!用上了两块黑色散热片,CPU部分有屏蔽罩!性能铁三角,双核880mhz处理器,7500系列性能最好的版本,USB2.0接口限时返场,Turbo键保留,系统里面有文件共享。5个千兆接口一个不少!这个版本是7500系列在闲鱼上报价最高的。

话不多说:开拆

先看CPU,7621at,64MB的ddr3内存,8MB的闪存
8+64配置,有屏蔽罩,有硅脂垫散热,非常牛逼

TPLINK应该是定制的mt7611,4*4 MIMO,支持MU-MIMO四收四发。比7615少了160mhz频宽,信号依旧强外置4路功放,直接吊打水星d21g

mt7603en,作为TPLINK经常用的芯片,毫不意外出现了,外置两路功放,300mbps两收两发,信号也很强。

背面看看,干干净净

总结:闲鱼50元入,市场110左右,性价比非常高,而且有USB接口,这个相当于wdr7300千兆版的满血高配版本,称其为wdr7300千兆版pro。也相当于d21g的Promax版本。散热好,性能强,功能全——算是代名词。这台机子日常用上非常足够,但是束缚于内存大小和mt7611n(mt7611n是主要原因,没有方案),不能刷机,得等等。有需要到时候上编程器固件给各位,有个疑问,就是同一型号的机子编程器固件互换后不能正常使用,但是移植flash颗粒又可以,听说是三剑客的flash颗粒绑定了mac序列号的信息,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麻烦大家打赏一下吧,拆机写稿不易啊

楼主:
更正一下,内存是128MB的,nt5cc64m是双c,64MB*16bit,是128MB容量,抱歉

网友:
真不像TP的路由器 6路无线全带PA,LNA

网友:
20块能刷的挂在它的lan口上就行了。。路由器能不能刷其实不是重点。。我刷路由器只是搞着玩, 就没正经用过。。

网友:
3.0是8.0之前最受欢迎的版本,不知道8.0面世后如何

网友:
这货不像TP一贯作风,是不是被友商逼急了?

网友:
这么大的主板,风格确实不同,以前多少会缺一角。

网友:
K2P同配置?  我K2P只当AP来用

网友:
这个usb都支持什么,支持打印机的话,可以考虑折腾。

网友A:
3.0 5.0通用的,我一台3.0刷了一下系统,就自动识别为5.0了,连界面都变了,有APP控制功能。 老TP确实稳定,几年不关机问题不大,500M宽带跑满,还经常跑到7-800M,暂时没啥好折腾的

网友:
之前还有一台这个AC7 的V2班,区别就是只有3根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 5.0通用的,我一台3.0刷了一下系统,就自动识别为5.0了,连界面都变了,有APP控制功能。 老TP确实稳定 ...

怎么刷的 求教,我用编程器保存的固件不能换到别的机子上

网友B:
RAM实际上是16位128MB的,然后板子做工还不错啊

网友:
MTK便宜也发热低,就是做山寨机那会把自己名声搞廉价了,其实一点不差。 反观高通又烫又贵固件也少

网友C:
我有一台TP-WDR8500 v2.0版,与7500有啥区别?

网友:
还是我的K2P  A1好,16+128,这个8+64,当然也贵些

网友:
WDR7500系列早就停产了 现在一般买个AX3000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实际上是16位128MB的,然后板子做工还不错啊

是吗?这个好像是64MB的吧,ttl可以看得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TP-WDR8500 v2.0版,与7500有啥区别?

比6.0版本 7500强,比8.0版本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刷的 求教,我用编程器保存的固件不能换到别的机子上

你的是什么版本,?我的是直接从官网下载的固件,在路由器里点更新就可以了。 只限3。0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 5.0通用的,我一台3.0刷了一下系统,就自动识别为5.0了,连界面都变了,有APP控制功能。 老TP确实稳定 ...

我是三年前在闲鱼上收的二手5.0版本,跟我一样,一直是软路由桥接做无线AP 7x24 不间断运行,稳的很!

再用个三年五年的 换 WIFI 7 的无线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