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爱华TX456磁带随身听拆解更换皮带

楼主(2021-10-13):
闲鱼入手,到手上电池测试收音机正常,灵敏度和音质都很不错,搜台自停,速度非常快,不像TX356、410、516、519等机子搜台不能自停,速度慢的要死,按下磁带播放键有电机转动的声音,应该皮带挂了,这次拆开顺便换个皮带,拍的照片不多,凑活看吧,外观图

楼主:
拆解时费了点劲,用撬棒把周围的卡扣都撬开了,唯独电池仓这里非常紧,怎么也弄不开,仔细看了看,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卡扣,把这个撬开就很容易的打开了

网友:
成色不错,我也有一台,收音灵敏度没手调的好

楼主:
换皮带得把磁头接线焊开,其它的线头不用拆焊,板子右边的小螺丝拆掉,松开板子上下的卡扣就揭开了,里边皮带断成好几节,先用镊子夹下来一些完整的,不敢用大劲,都烂成泥了,劲一大就断,最后粘在轮子上的皮带泥只能用卫生纸沾酒精用锥子尖慢慢的剔除来,弄干净后换上了一根以前从别的机子上拆下来的皮带,不知合不合适,反正换上了皮带一点也不松,然后板子还原,把线焊好,中波磁棒脱落了,顺便用高频蜡重新固定好了,上电池试机,按下磁带播放键及快进快退键转动都正常了,用酒精把磁头和压带轮擦了擦,最后找了盘上古的磁带试了试,声音基本正常吧,如果有新磁带播放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楼主:
继续拆解,皮带在板子下边,需要焊开磁头线,其它的线不用拆,板子右边的小螺丝拆掉,上下卡扣松开板子就揭开了,皮带断了好几节,先用镊子把完整的夹下来,不能用大劲,劲大了就断了,都烂成泥了,粘在轮子上的只能用卫生纸沾酒精用锥子尖慢慢剔干净,然后换上一根以前从别的机子上拆下来的皮带,也不知尺寸合不合适,反正皮带不松,顺便把脱落的磁棒用高频蜡固定好,板子还原,接线焊好,最后找了盘上古的磁带试机,声音基本正常吧,如果有新磁带可能效果会更好

网友:
红色电路板,,真漂亮,,令人眼红,,,我也有一个,让学生拆了,,,一锤子的事,,,不麻烦

网友A:
还是爱华JX749做工好太多了,强上9条街了。

网友B:
虽然是爱华的低端机,但同时代,音质依然秒国产的N条街...................

当年国产机,很多磁带机电老虎,2节5号电池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lol:555电池还记得不??没电了,用嘴咬一下,又能放一会
榨干每一节555电池

重要的是,声音还是单声道.......不是立体声

网友C:
看的我也想去收一台了,多少钱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的我也想去收一台了,多少钱入的?

鱼上4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爱华JX749做工好太多了,强上9条街了。

不是一个系列的,jx的属于爱华高端的机型,集成度更高,板子做工更精细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是爱华的低端机,但同时代,音质依然秒国产的N条街...................

当年国产机,很多磁带机电老虎 ...

用牙咬了在用钳子夹

网友:
我也有个,可惜问题太多,光换皮带解决不了

网友:
上学时我也有一个

网友(2022-11-09):
后期的机器用料真的差了很多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看了下是TX510,楼主的是横版的,我的是竖版的,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
96年34周产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型号的,也是换了皮带,能用了。‘
只是收音机,自动搜台不停,能手动调设定,不知道哪有问题。。。。。之前是好的

网友(2023-03-10):
皮筋规格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