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台铃电动车锂电充电器,空载有16.8V电压,正常吗?

楼主(2021-10-13):
修车师傅说不充电了,空载电压只有16.8伏,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54伏充电器输出应该在60多伏,输出电压低,有没有可控硅,再判断故障。

网友A:
      量输出端电容电压,正常在55V左右,如有55V左右的电压,说明电源是好的,不充电是控制输出有故障。输出控制大致原理:当电池接上后,经324运放检测并输出高电平给光耦,光耦光电阻导通给输出管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输出端电容电压,正常在55V左右,如有55V左右的电压,说明电源是好的,不充电是控制输出有故障。输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输出端电容电压,正常在55V左右,如有55V左右的电压,说明电源是好的,不充电是控制输出有故障。输 ...

刚刚测量了输出电容两端有54V电压,能确定是输出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刚测量了输出电容两端有54V电压,能确定是输出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看电路输出有可控硅防反电路,只有先插上电池充电器才能有54.6V输出,现在的情况正常!

网友:
接口特殊的破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输出有可控硅防反电路,只有先插上电池充电器才能有54.6V输出,现在的情况正常! ...

对啊,没有电池充电器是不会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