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脑没显示,拆个HDMI转接线。

楼主(2021-10-13):
最近逛坛子比较多,一直拆东西也没拍照,今天拆个小玩意看下。

有台电脑无显示,主机开关机正常,用的HDMI转VGA转接线,换一条后有显示了,原来这条拆开来看看。

转接线,简单,不用接电什么的。

没有品牌LOGO

从VGA接口处开壳

就卡扣的,无螺丝。

芯片面

背面,非常简单,这么多空位,省了不知道作用的好多件。

加焊一下三端稳压后测试可以正常显示了。堆了五坨焊锡

不知道是不是接触不良,加焊了一下稳压后可以正常显示了,测了一下电压,输入才4.1V左右,稳压芯片输出才2.5V左右。但能正常显示。查了一下这个662K的三脚元件,应该是3.3V稳压IC,输入由HDMI接口提供,应该是5V,两个电压明显偏低,但奇怪的是能正常使用。估计芯片供电电压范围比较大吧。
这线还算比较稳定,有十多条使用中,只有之前坏过一条,芯片爆了没法修。

网友:
这种早期的兼容性不如后期的好

我有个华为的老盒子, 秘盒M310,当年很贵的, 现在总结这东西当年就是个坑货。。  换上小米盒子3增强版后, 我给它一个本了一个转vga的线,接一台ibm14寸的显示器, 给老人看电视用。。。但有个毛病: 只要断电, 很难把信号搞出来,  奇怪的是, 只要信号出来, 不断电就没事。。用遥控器关机不影响

有一次不小心搞掉电了, 死活搞不出信号来的, 就7块多买了个乞丐版的达尔文的, 怎么搞都能出信号

从隔壁老王那里买了几个二手的盒子款的, 也是没信号, 但接电脑有信号。。

网友:
有的板子是上过红胶再焊接的,时间久了老化漏电了,掉个个儿重新焊上就好了,堆锡影响稳定性

网友:
这玩意有兼容性问题.........时好时不好

网友A:
你是主机只能用HDMI,还是显示器只能用HDMI呀?
转接线好像有方向的,不是双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主机只能用HDMI,还是显示器只能用HDMI呀?
转接线好像有方向的,不是双向?

主机只有HDMI接口,显示器是VGA接口

楼主:
感觉在电脑上面,这个稳定性还不错,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接上就能用。十多条用了两三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外接供电就好使了————,

网友:
多年前刚用这玩意的时候坏了几十条,拿回几个拆开一看多数是线断了,不知咋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