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46en开卡报Download ISP Fail(41)/(0A) 怎么搞?

楼主(2021-10-13):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啊,9DDJ双贴,试了好几个软件都这样
然后DRAM test又变成了这样

淘宝方正买的套件,缓存512M也没有问题qwq

网友:
指定磁盘容量还有缓存参数设置要正确。都用中文版了还看不懂

网友:
缓存测不过,缓存没焊好吧

网友:
9ddj是世界上最好开的

网友:
缓存不OK R22 R23 R46 看下

网友:
来学习学习,小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