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角磨机声音很大很杂 是不是要拆开加黄油了?

楼主(2021-10-13):
(图片)

网友:
钟表用的, 高精尖, 高科技?

网友:
耐高温黄油,这玩意转速太高了

网友A:
噪音来自角磨机的伞齿,这个加了黄油作用也不大,因为都被甩出去了。非要加的话需要高温高粘性润滑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噪音来自角磨机的伞齿,这个加了黄油作用也不大,因为都被甩出去了。非要加的话需要高温高粘性润滑脂。 ...

有道理!

网友:
要换齿轮     和轴承

网友:
估计是轴承挂了,也有可能是碳刷磨损

网友:
想加就加,又不复杂。

网友:
换向器火花大的话那声音也很难听

网友:
不是油的事,把齿轮 和轴承换了试试

网友:
不知道要加什么黄油,我加的耐高温的,还不是全部甩干净了。

网友:
淘宝搜专用脂,搜深圳合诚润滑脂,咨询客服,

网友:
这个几乎无解,角磨机噪音变大,由于转速快,磨损也快,不会只缺油,加了油也会被甩,能接受就继续用,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噪音来自角磨机的伞齿,这个加了黄油作用也不大,因为都被甩出去了。非要加的话需要高温高粘性润滑脂。 ...

能被甩到哪里去 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被甩到哪里去 大师

甩在角磨机齿轮箱外科内壁上。如果加的量多到能够填充满齿轮与齿轮箱间隙,那样润滑没问题,但是发热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