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葱智能墙面插座连接HomeAssistant

楼主(2021-10-13):
最近在闲鱼上面买了一个智能插座,带电量检测,20一个,买了一个回家折腾。
---------太长不看--------
刷入esphome 固件,连到homeassistant. 按键,蓝灯,白灯,继电器分别在5, 16, 4, 14 上。其中两个灯都是低电平开启。
电量检测芯片是v9881, 不知道是什么协议,暂时不折腾。
机器懒得拆了,上几张买家的图看看吧

串口接线图

计量芯片暂时搞不定,就暂时当一个普通智能插座吧

-------正文--------------

App 搜了一下,苹果市场貌似下架了。官方平台估计不好使了,自己刷固件折腾了一下。
拆开发现wifi 芯片是 ESP-WROOM-02, 通讯接口都引出来了, 接上3.3v,usb-ttl ,刷机测试。
刷机过程有点曲折。
1.0 版本
先来说说背景
因为服务器后期需要连接一个 usb zigbee 网关,我以为 esxi 只能直通u盘,串口设备可能连不上去, 就用树莓派做服务器。
树莓派是老旧的树莓派3b, 性能够呛,一度出现编译固件就直接死机的问题。
扩展虚拟内存后,勉强看可以编译,不过编译一次需要10分钟以上,而且编译出来的固件也有问题,启动不了,我一度以为这个wifi 模块有什么特殊之处。

1.0版本是我自己写的固件,使用mqtt 协议直接和homeassistant 通信。不过我太懒了,写的程序只能连接固定的设备,也不能网络升级,凑合着用。
2.0 版本
由于树莓派3b 实在是性能差劲,一直考虑买一个树莓派4,奈何预算有限。
最近想起来还是试一试虚拟机直通串口设备,发现居然可以,发现了新大陆,使用另一块 esp8266 开发版接上去,直接通过usb刷机,一点问题没有,大喜过望。

又把已经装好的插座拆下来,焊接上数据线,刷机,连接成功,我去,折腾了这么多天。
花了点时间,把配置文件写好了,短按按钮可以开关继电器,长按重启设备。
另外,v9881 目前不知道怎么通信,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折腾。可以 ota 就好办了。
附上我的esphome 配置文件。
esphome:
  name: kitchen_plugin_1
  platform: ESP8266
  board: esp_wroom_02

# Enable logging
logger:

# Enable Home Assistant API
api:

ota:
  password: "xxxxx"

wifi:
  ssid: "xxxxxx"
  password: "yyyyy"

  # Enable fallback hotspot (captive portal) in case wifi connection fails
  ap:
    ssid: "zzzzzz"
    password: "yyyy"

captive_portal:
switch:
  - platform: gpio
    name: "switch state led"
    id: "switch_state"
    internal: true
    pin:
      number: GPIO4
      inverted: true
  - platform: gpio
    name: "插座开关"
    id: "main_switch"
    pin: GPIO14
    on_turn_on:
        then:
          - switch.turn_on: switch_state
    on_turn_off:
      then:
        - switch.turn_off: switch_state
  - platform: restart
    id: "restart_switch"
    internal: true
binary_sensor:
  - platform: gpio
    name: "internal key"
    pin:
      number: GPIO5
      inverted: true
    internal: true
    on_click:
      - min_length: 50ms
        max_length: 350ms
        then:
          - switch.toggle: main_switch
      - min_length: 1000ms
        max_length: 5000ms
        then:
          - switch.toggle: restart_switch
status_led:
  pin:
    number: GPIO16
    inverted: true

网友A:
能玩代码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玩代码的大神。

挺容易的,现在资料都很多,自学都行的

网友B(2021-12-23):
引用 楼主:
挺容易的,现在资料都很多,自学都行的

English必须要好吧?

网友(2022-06-28):
ESP8266 的资料还是很多的,也有很多入门教程。

网友(2025-07-19):
能接入米家吗,我手里也还有两个这个插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glish必须要好吧?

这个还真不是 必须的,自己写好标注就好  当然26个字母必须要认识,不认识也可以使用代码块(中文)去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