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制桌面充电站,支持快充~

楼主(2021-10-13):
     自制桌面充电站          支持QC2.0 3.0 快充
     支持PD2.0 3.0
     支持华为FCP
     支持OPPO VOOC
下图是正面,使用6节 18650 供电,因为手里只有3节散的 还有3节是焊接好的,所以只能用电线焊接了

下图可以看到电池座中的电池,电路板为双层结构

下图可以看到有两个 USB接口 一个type-c接口,其中一个USB接口是快充,一个是慢充,因为快充让手机的电池健康值掉得很快,慢充不会,并且像手环,手表等小容量电池的设备不能用高倍率充电。0.5C充电应该是比较好的。

下图可以看到红色灯旁边的慢充,和蓝色灯旁边的快充。

下图看底下,没有散装的电池了,所以电池组用电线焊接的

下图是PCB的3D仿真,和打的板子

下图测试了OPPO 手机 VOOC快充,完美识别

QC快充和PD快充测试了,忘了拍照.......

网友:
因为快充让手机的电池健康值掉得很快,慢充不会,并且像手环,手表等小容量电池的设备不能用高倍率充电

这个有没有依据?

网友:
不还得给电池充电吗,桌面了直接接220呗

网友:
裸露始终存在着隐患啊……锂电短路起来的话危险。

网友:
又是立创骚紫

网友:
模块是SW3518S?

网友A:
快充让手机的电池健康值掉得很快,慢充不会,并且像手环,手表等小容量电池的设备不能用高倍率充电

非杠,又看到这个观点忍不住吐槽一下。你说快充手机健康值掉得快,这个我不敢反对,因为你有可能说得是对的。
但是手环就不能用快充充电器了吗?搞得好像快充是不需要协议的一样。就算5V2A,那也总不能真的就输出2A嘛!电流(一般情况下)是由用电器决定的,又不是由充电器决定的。

网友B:
差个显示屏,显示一下电压和电流,或都高端点显示功率,显示18650的单节电压

网友C:
vivo快充协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模块发个巨大,快充根本不敢摸

网友:
让电能在转换率中消耗

楼主:
对~他们家板子还不错~

楼主:
是SW3518S 好眼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个显示屏,显示一下电压和电流,或都高端点显示功率,显示18650的单节电压 ...

没必要那么麻烦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杠,又看到这个观点忍不住吐槽一下。你说快充手机健康值掉得快,这个我不敢反对,因为你有可能说得是对 ...

谢谢指教~

楼主:
发热的话,感觉还可以~基本上能接受,20V2A,不怎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vo快充协议是怎么解决的?

没有VIVO 手机  ~~不知道

网友:
用的什么充电模块

网友:
我的手机是24瓦快充,充电时后壳很热,5V充电时温度就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