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普彩定时插座维修更换CBB电容

楼主(2021-10-13):
电动车充电经常使用定时插座控制充电时间,有天突然显示微光,不能正常使用了,闻了一下插座有点烧焦味道,知道里面阻容降压电容肯定爆浆了,网上购买回来更换。
拆除电容后的样子,测了电阻电感都没有问题
爆了的电容

新购的电容对比,630V274J
装上
插电试了一下,可以正常显示了,但是按键的塑料杆变形了,行程不够

找出杆子长一点的微动开关想换掉原来的开关,但是尺寸大了

想了一个办法,在壳体上打孔,把开关引出来,热熔胶粘住

装盖后把开关的杆子剪掉一截,使用正常
后续注意不能按中间那个了,只能按小黑按钮。

网友A:
差评,接上小镙丝上去不就行了

网友B:
塑料按键用火机伺候,再用手校正一下

网友C:
空间允许的话,买耐压高点的,比如X电容。

再来就是用两个大容量的串联,寿命基本就没压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评,接上小镙丝上去不就行了

是想着拧个小螺丝,但中间杆子歪了啊

网友:
拧个螺丝也能增加行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按键用火机伺候,再用手校正一下

这个温度应该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允许的话,买耐压高点的,比如X电容。

再来就是用两个大容量的串联,寿命基本就没压力了。 ...

感觉位置不够的,电阻掰开了,避免发热烫到电容

网友:
塑料杆是怎么变形的啊?电容发热烫的?

网友D:
普彩应该改名了,叫挂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彩应该改名了,叫挂彩了。

用了几年,值得了。本来CBB的寿命也不高

网友:
我撸的品益的 3个用好几年了没问题

网友E:
按钮差评,小螺丝,热熔胶AB胶哪一样不比你那强,圆珠笔芯烧熔了滴两滴也行,再不济在孔里插根牙签都可以
我都是用机械的,插座不好的话电子的被别人不小心碰一下就停了,机械只要在插上去就继续走

网友:
把弯的塑料部分锯平,粘上一节塑料或者木头。最好别用金属螺丝,怕掉下来短路。

网友F:
串个100到200欧姆的直插电阻,大大增加cbb寿命。

网友:
慈溪产的这些定时器,功率计电容都不怎么好,看到几个boom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个100到200欧姆的直插电阻,大大增加cbb寿命。

实践的结论?

网友:
其实可以用长的按键,焊上去比划下高度将原来外壳的塑料变形剪短就好。盒子内工作时温度偏高将塑料件熔化了,有必要将定时器外壳四周开孔散热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着拧个小螺丝,但中间杆子歪了啊

加热效正是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钮差评,小螺丝,热熔胶AB胶哪一样不比你那强,圆珠笔芯烧熔了滴两滴也行,再不济在孔里插根牙签都可以
...

插座的地方没有人乱动 ,机械的不是会不准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