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给thinkpad p53s 换红外摄像头和4G LTE网卡,实现windows hello解锁

楼主(2021-10-13):
公司网络上不了外网,每次都要插4G网卡,所以想加一块内置的网卡,使用方便些,windows helllo就不多说了,一直想搞tb一查成本也不高,小钱升b格索性也搞一把,但网上好像没看到人弄过...

物料清单:
1.fibocom LTE网卡 型号:L850-GL FRU:01AX792 有些本子可能需要另外购买4G天线
2. sim卡托
3.IR相机模块
4.IR专用排线

1.拆机(无图)

2.断开屏幕部分和主板上的所有接插件,拆屏轴

3.分离AB壳,从最上方用牙签捅进去开一个天窗,然后用撬棍沿4周划一下就开了,算是无损

4k屏效果一流,就冲这屏幕效果和轻薄买的,不过b壳和屏幕比较脆弱,拆的时候小心翼翼

4拆除原摄像头及排线

撕开背胶即可,Led红点灯都在一根线束上,需要一起拆除

5更换IR camera

相机没有背胶,找个双面胶固定一下,走好排线,原相机排线和新的排线都是要接到主板的,所以线要理好

6.给红外/指示灯开孔,ir相机用

非强迫症患者,原来b壳可以用就开个孔,刚好也有一个原装孔位2mm钻头打通即可

7.复原并将屏轴装回c壳(过程略),安装LTE卡

原装位直接装,接上天线

8.拆除原来的挡片,装好电脑插入sim卡托

斜口钳稍微用力剪掉原来固定的地方即可

测试:
开机后win10自动安装驱动,完成后4G连接自动出现:

windows hello:

sim必须关机插不支持热插拔
windows hello第一次找到硬件的时候是不可用的,重启就行

网友A:
我感觉用指纹识别就挺好,就是湿手不行,人脸识别的话一直开着摄像头有种被监视的感觉。我的笔记本也能改4G上网,但就是看得拆屏幕增加天线,容易弄坏卡扣就放弃了。感觉要是厂家把4G天线预留在里面多好,这样也多不出啥成本,用户换个网卡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用指纹识别就挺好,就是湿手不行,人脸识别的话一直开着摄像头有种被监视的感觉。我的笔记本也能改4G ...

人脸识别的时候是有红灯狂闪的。现在的笔记本直纹识别太垃圾了,我现在这台P52,直纹识别就是个摆设,还不如我10年前那台HP 8540w的直纹好用,只能老老实实用人脸识别。不过10年前的这台HP也有人脸识别开机,不过纯粹靠摄像头,黑暗环境下无法识别。

网友:
我还是2012年的时候折腾过这玩意,那时候还是3G时代,我的HP8540w,加装了移动3G无线模块,就是资费有点贵。第二台8570W也加装了GOBI2000,用的电信卡,记得那时候是一个月29元还是多少钱,可以上网30小时,有了这玩意,出差或者回老家临时应应急挺好的,那时经常在高铁用笔记本打开googleearth,配合自带的GPS功能,看列车的实时运动轨迹。在那个年代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因为那时候笔记本在外边想上网,得插一个usb上网卡,使用又不方便,速度又慢,不如这种内置上网卡稳定。
4G普及以后,这些功能就成了鸡肋,因为随身携带的手机无线共享的功能就够了。我现在用的这台P52已经3年了,里边有内置天线和sim卡槽,加装wwan上网卡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不过已经没有这些需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脸识别的时候是有红灯狂闪的。现在的笔记本直纹识别太垃圾了,我现在这台P52,直纹识别就是个摆设,还 ...

感觉我的T470P指纹识别还挺好用的,只要保持手指干燥,指纹无磨损,基本上一次就能识别成功。不过楼主也真厉害,硬把普通摄像头改成了支持WINDOWS HELL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