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小夜灯

楼主(2021-10-13):
逃特上几毛钱买了个小夜灯。电路很简单,220经过开关后的75K的电阻到桥堆,桥堆输出就接了三个LED,测量了桥堆输出48V,感情这三个LED一个就16V啊,这是什么LED?75K电阻晚上还是有点亮,于是就改了两个50K的电阻串联,画蛇添足的在桥堆输出加了个4.7u400V的电解,达到了渐暗的效果,

网友:
单颗就16V,那是不是单个LED内部芯片是多芯串联的不止一个?

网友:
先确认一下灯珠电压

网友A:
这电阻损耗很大了吧

网友B:
把电阻换成0.22~0.47uF630V的CBB电容,岂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损耗很大了吧

估计不大,因为电流很小,回去用功率计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阻换成0.22~0.47uF630V的CBB电容,岂不更好?

电容不好找,电阻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