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小米多功能网关,重置后一直连不上网,还有救不?

楼主(2021-10-13):
主角:小米多功能网关(打开外壳只需拧3颗螺丝)

重置后连不上网,网上一搜,通病!!!
没过保?走售后换新!已过保?自己吃哑巴亏!

拆解看看内部吧!

双层结构:底层,电源部分

双层结构:顶层,WIFI和Zigbee部分

看看主要芯片型号,没啥了:

一百多块,沦为一个手动小夜灯,还能用来干点啥?

网友A:
这废物玩意,通病巨多!!!!!!我的闲鱼卖的二手的,用了两个月哑巴了!!!啥声音都没有,只能选择铃声或者调音量会出生,其他报警的和门铃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废物玩意,通病巨多!!!!!!我的闲鱼卖的二手的,用了两个月哑巴了!!!啥声音都没有,只能选择铃声 ...

这。。。我用了几年没发现问题,要是不重置还好好的。

网友:
物联网现在ZigBee、蓝牙、8266到底哪个开发起来更好更方便点?

网友B:
一圈led灯挺唬人的哈

网友C:
我家这个也是这个问题,感觉这品控太差了。最近没空研究,以后空点再研究下

网友D:
是不是WIFI选错了?这个只能连接2.4G网络,手机默认连接了5G网络,所以网格连手机可以,网关连网就连不上

网友E:
连2.4G WIFI
应该没事啊,去年我才重置过1次,都一切正常。。。

网友F:
把路由器5G关了,只留2.4G无线,再试,连上后再开路由器其它无线

网友:
app定位要打开

网友G:
重置下就玩完,果然是米级神物——一次性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圈led灯挺唬人的哈

这一圈LED,好像灯珠的质量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这个也是这个问题,感觉这品控太差了。最近没空研究,以后空点再研究下 ...

百度搜了一圈,好像是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WIFI选错了?这个只能连接2.4G网络,手机默认连接了5G网络,所以网格连手机可以,网关连网就连不上 ...

不是,选的就是2.4G的路由器WIFI,也试过手机2.4G热点,换手机也试过了,都一样结果。
网上搜是通病,重置有概率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2.4G WIFI
应该没事啊,去年我才重置过1次,都一切正常。。。

网上搜是通病,重置有概率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不到必要时,千万别重置哈~~
我也试过重置没问题的,不过这就是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路由器5G关了,只留2.4G无线,再试,连上后再开路由器其它无线

试过了,路由器只开2.4G的WIFI,也试过手机2.4G热点,换手机也试过了,都一样结果。
网上搜是通病,重置有概率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这当然已打开,连接其他设备都是正常的。

话说这个APP定位真是要注意,APP都不会提示没开定位的。
我上次用那个一键换机,死活连不上热点(后来上网搜说是没开定位)后来一打开定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置下就玩完,果然是米级神物——一次性用品。

就是这么6:sweat::sweat:

网友:
这么恼火的吗?我也有个用过几年了都没问题,但是从来没重置过,换过几个wifi路由,都是把wifi的SSID和密码设为跟原来一样的,这样家里的智能设备都不用重新联网了

网友:
可以出给坛友玩玩嘛,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