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x52j老华硕笔记本想买电池换

楼主(2021-10-13):
老华硕笔记本x52j。
淘宝70左右的能用的住吗?效果咋样?

网友:
有的用就用吧

楼主:
老电池不行了

网友:
兼容电池一般都很山寨,能有标称一半的容量就差不多了,所以只要不是断电两三分钟就关机,移动需求不多的话,还是就当个台式机用吧。

网友:
有一个什么海的牌子还可以,狗东上先看看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