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尚未完善的拆修LED吸顶灯

楼主(2021-10-13):
前天看到网友拆修LED吸顶灯,书房36w吸顶灯也凑热闹不亮了,搬梯子拆下来瞅瞅

楼主:
驱动是HA5833DE,80粒LED
HA5833DE是一款高精度的非隔离降压型LED控制器,防闪烁,适用于85V~265V全电压范围的小功率非隔离降压型LED照明应用。

发现滤波电容都发热导致外边胶皮开裂了,低压端的电容失效了

网友:
换好点的耐高温的电容,最好把那几个电容都换了

网友:
电容太易坏了

网友A:
80颗36瓦,这一颗灯珠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
也在用相似的这种36W的灯, 用的时候基本上把那个透镜去掉, 压在上面要热不少. 输出端 电容改成 400V 的会好点应该.
也不用降功率了, 这种大饼实际上散热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要用长点增加驱动寿命, 最好是把驱动单独移到外面来, DC输出端用好点的软胶线延长直接焊在灯盘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用长点增加驱动寿命, 最好是把驱动单独移到外面来, DC输出端用好点的软胶线延长直接焊在灯盘上就行 ...

铝基板厂家开三四个小洞就行。虫子进去不去。

这个厂家估计也不想让你用的太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0颗36瓦,这一颗灯珠是多大功率的?

小白你好,一看就是2835,3v 0.5W 灯珠,2并18串

网友:
这种货降功率使用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你好,一看就是2835,3v 0.5W 灯珠,2并18串

网上买的很多LED都是用低功率的超负荷运行冒充更大功率的,好多灯芯都很小,发热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