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器和太阳能集热器合并成两用热水器

楼主(2021-10-13):
有台电热水器在用,别人送了个太阳能平板集热器,比门板大一些,上下各一个出入水口。
想在不破坏原电热水器功能上把两个合成一体,有太阳时用太阳能,阴天用电。
原来的太阳能水箱是立式的,入水低,出水高,现在电热的是水平的。
现在的难题:
1,要给电热水器内部加装泄气管,和太阳能水位温度计。
2,电热水器要移动到楼顶,就近安装太阳能,管道不知道怎样安装。

电热水器是老式机械定温式,估计里面就一个温控电路。
太阳能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不用改什么,直接一个二个阀的三通接到热水器热水出水口,想用热水器就开热水器,想用太阳能的就开太阳能的。

网友A:
不需要那么复杂,如果是储水式电热水器,那么两个热水器串联,太阳能出口接一个一进两出的三通阀,三通一端接电热水器进口,另一端并到电热水器出口接热水输出,晴天不开电热水器,热水从三通阀直接到热水输出,阴天太阳能温度不够时用电热水器补充加热。如果是即热式电热水器那么不要三通阀,直接串联两个热水器就行

网友B:
这种集热器是用介质的,不能直接走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那么复杂,如果是储水式电热水器,那么两个热水器串联,太阳能出口接一个一进两出的三通阀,三通一端 ...

好方法,简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那么复杂,如果是储水式电热水器,那么两个热水器串联,太阳能出口接一个一进两出的三通阀,三通一端 ...

我思考的是虽然串起来了,但是不把热水器里的冷水和太阳能里的热水进行交换,那只有在人多的时候才有用.
当然这个假设是建立在太阳的热水不够热的前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集热器是用介质的,不能直接走水

那总要有个储水的地方吧,自带水箱的话就串接,没有的话就并接,热交换器并到用电热水器的进出口,利用电热水器当储水的容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总要有个储水的地方吧,自带水箱的话就串接,没有的话就并接,热交换器并到用电热水器的进出口,利用电 ...

但是热水器里面要有介质的单独封闭循环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那么复杂,如果是储水式电热水器,那么两个热水器串联,太阳能出口接一个一进两出的三通阀,三通一端 ...

对 简单省事 接个淋浴用混水阀就可以了 反着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热水器里面要有介质的单独封闭循环回路

只是用热水器代替储水箱罢了,正常该怎么配置就怎么配置,如果原来是靠对流循环那就还是对流循环,原来有循环泵那就接上循环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简单省事 接个淋浴用混水阀就可以了 反着来

混水阀贵了,有那种一进两出的角阀

网友:
确实手动切换太阳能热水器和电热水器比较麻烦,还有切换太阳能热水和燃气热水器也是。一般都需要把其中一个彻底关掉,另外一个才能正常使用。不过现在有些东西已经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用太阳能+快速热水器自控中心,太阳能+快速热水器自控中心,是二种能源热水器配合互补供热水的智能控制装置。
在使用热水时,根据设定水温与实际水温的对比,智能切换太阳能热水器与快速式热水器(燃气热水器、燃气壁挂炉或即热式电热水器等),在太阳能热水器的出水水温能够达到设定温度时,不开启快速式热水器,当太阳能出水温度达不到设定温度时,自动开启快速式热水器,这时太阳能热水器流出来的水再通过快速式热水器进行二次加热。这样既节能又十分方便,无需再人工手动操作。

网友D:
使用双热水器自己设计还好,毕竟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那新房子冷热水管线都是开发商建房时布好的暗线,多热水源使用时就比较麻烦了。阳台是自带的电辅助加热式平板太阳能热水器,担心冬季水温不够又在卫生间装了储水式电热水器,这样每次洗澡时如果想用太阳能的热水就需要把电热水器的出水阀门关闭,反之亦然。因厨房离阳台和卫生间都比较远,因管线较长使用热水时浪费比较大,现在准备在厨房再装一台燃气热水器。感觉3台互通的热水器今后用起来更加麻烦了(使用其中一台时必须关闭另外2台的热水出水阀门),不知有无较为简单的连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双热水器自己设计还好,毕竟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那新房子冷热水管线都是开发商建房时布好的暗线,多热 ...

这样子只能用单片机或继电器方式控制电磁水阀进出了。复杂了,燃气出水不能装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只能用单片机或继电器方式控制电磁水阀进出了。复杂了,燃气出水不能装阀。 ...

“燃气出水不能装阀”,有这说法?使用其他电热水器时把燃气热水器的出水管角阀关闭,不就完全相当于平时关掉水龙头不让热水器工作吗?
厨房原想再装个燃气的,主要是因为本地是油气田所在地,天然气有一定优势。但估计民用生活用气也便宜不到哪儿去,不行就把厨房的热水管路断开,装个独立工作的电热小厨宝吧,现在每次洗碗刷锅需要放掉很多冷水后才会出热水。

网友E:
参考我的方案,用了好几年。温控电路测太阳能水,控制三通电控阀,小于42度时走1管路再次加热;大于42度走2管路,到混水阀。
管路原理:
进水--太阳能--出水--(不够热)三通电控阀--1燃气热水器--混水阀(热端)
(够热)三通电控阀--2混水阀(热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那么复杂,如果是储水式电热水器,那么两个热水器串联,太阳能出口接一个一进两出的三通阀,三通一端 ...

不行,储水式电热水器是承压运行的。这种太阳能热水板不能承压,也不能直接加热水,需要使用介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考我的方案,用了好几年。温控电路测太阳能水,控制三通电控阀,小于42度时走1管路再次加热;大于42度走2 ...

同理 电热水器做储水箱 当太阳能制热不够的时候还有余温用电热水器加热就快很多

网友:
我家的是太阳能-减压阀-空气能-用水
太阳能改成了球阀自动上水无控制,电控系统全拆了,变成水房,空气能设定温度55度,前提是空气能和太阳能保温效果一定要好
阳光好的时候空气能基本没启动制热 只是看温度.现在还缺个增压泵.纯粹是高低落差用的水.还有管道一定要做好保温

网友:
我就是太阳能和电热水器串联使用,不需要三通阀,只需要将电热水器出水口接一个阀门然后接太阳能热水器,花洒接在这个阀门前,电热水器进水加一个阀门(本来就该有,便于维修清洗)。这样关闭进水阀门开启出水阀门用的就是太阳能的水,关闭出水阀门开进水阀门用的就是电热水器的水,如果自来水压力不稳这样还可以利用电热水器的单向阀防止太阳能储水倒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