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锻炼过的金士顿A2000 1TB SSD

楼主(2021-10-13):
某鱼上收的,直接上图

CDI健康图

跑分

颗粒

楼主:
2张毛爷爷

网友A:
在哪买的,我也弄一个玩

网友:
锻炼过的盘,可能再继续连续锻炼个3-400pe不一定会挂掉,但让它歇两三个月,它可能就给你一堆的数据校验错误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闪存的特性所决定的。

这个盘可以清零,只要清零的用心点,锻炼后清零再锻炼一下,还是看不出问题的。还有,见有些人以速度来判断盘被锻炼的程度,实际速度与有无被锻炼没有关联。

后期大写入量的盘数量多了,那么就不光是慧荣这类主控可以被清零了,雷也会变多。大容量固态盘如果挂掉,那后期的数据恢复的价格也是相当可观的

网友B:
哪里搞的 我也想要

网友:
只要价格够便宜 管它矿渣不矿渣 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买的,我也弄一个玩

没有了,卖家最后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搞的 我也想要

没有了,卖家最后一张。

网友:
清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清零了多少次再写入300T:lol:

网友C:
锻炼到最后清空颗粒直接上2258XT
多跑几次RDT 和 跑圈 把容量做到以前的80%又是一条好汉
我牙膏的3D L06B上58H  1.5T开1T容量 稳定的一批  牙膏NVME企业盘拆下来的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锻炼到最后清空颗粒直接上2258XT
多跑几次RDT 和 跑圈 把容量做到以前的80%又是一条好汉
我牙膏的3D L06B ...

没错 就得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