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个D525四网口软路由,原来只坏了个电源。。

楼主(2021-10-13):
故障现象:开机后一段时间(有时半天,有时候一会儿)。。网口灯全灭。。

测试一下电源。。只有8V不到。。

记录接线

上负载仪。。发现电源问题。。拆开修理。。
把所有电容换掉。。效果一样。。
最后测试可调电阻102发现有问题。。。
随便找个630欧测试,11.8V
再串联个100欧。。11.6V
找个500欧的接上开机12.17V..

换了一大堆。。只坏了个可调电阻。。。用500欧电阻代替了。。

上负载仪测试12V 3A正常。。

装好开机测电压正常了。。

网友A:
对你的负载仪很感兴趣,是自己做的吧?能给简单介绍一下思路吗,我也想做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B:
这样修还赚啥钱,直接100块换个新的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负载仪很感兴趣,是自己做的吧?能给简单介绍一下思路吗,我也想做一个,非常感谢!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4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还赚啥钱,直接100块换个新的不更好???

100块不能买的,现在新的在500左右。电源不用100,30右右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块不能买的,现在新的在500左右。电源不用100,30右右就行

说的就是电源,你卖30是傻么???

网友C:
桌子上面比我的 还乱
这个软路由貌似很费电噪音也不小吧

网友:
这个利害了,兄弟开关电源直接换一下,但是能检测出具体问题的应该不多了~~

网友:
桌子上明基的键盘,保守估计至少10岁了

网友:
ROS,十几年没玩了,功能强大

网友:
一定是杂牌电源

网友:
电容没鼓包,再测量一下电容量,正负百分之十以内,不需要换.

网友:
桌面好收拾了,干活更得施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桌子上面比我的 还乱
这个软路由貌似很费电噪音也不小吧

这个cpu不耗电,ros性能很丰富,多到让人颤抖!就是上手有难度,能玩转linux玩这个最顺手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还赚啥钱,直接100块换个新的不更好???

这个是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