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淘宝销冠大焊ZX7-315电焊机拆解,不满意,摩机大改让它变神机!

楼主(2021-10-13):
想自己焊点东西。上淘宝搜索,蹦出来大焊,看销量很多,评价也好,价格也算便宜。选了大焊315智能多板机,发现有普通版和高配版,差价近100,问客服,说高配版用料更好,更耐用,好吧,下单高配带6米焊线,刷了400元。

到手后先发现重量不对,淘宝上宣传高配4.5KG,实际不到4KG,拆开首先就发现八个450V820UF的电容体积太小,这种规格的电容不可能体积那么小呀,明显是假电容。准备选择退货,同时在拼多多又下单了一个外观一模一样的大焊315,带10米焊线、焊钳、地线夹,一共299,便宜很多,准备买回来对比一下。拼多多到货,拆开仔细对比,发现跟淘宝400款的完全一毛一样!原来在淘宝上只用多写“高配版”这三个字就能多赚100呀,真是个好生意!

电容,标称450V/820uf,实测为220uf的小电容

主变只有T60铁氧体磁环,根本达不到标称的输出电流,而且用的是铝线外面刷了层铜色

整流桥用的是50A的,这个还算比较靠谱

逆变板用的是袖珍小板,散热片也是极其小,散热能力堪忧

逆变板的IGBT 用了4个 25A的,明显偏小

二次整流板极其小,只用了三个60A的快恢复管,根本达不到标称的输出电流

控制板还是值得表扬的,采用 UC3846 逆变控制IC,单片机参数调节控制,整个板子做工规整,用料也还行,是整个焊机最顺眼的地方了

电源板也算不错,除了滤波电容缩水外,其他地方还算中规中矩

实测这个焊机的最大实际输出电流也就160A,起弧也不行。

送的焊线焊把就不要期待了,妥妥的铜线和铁包铜焊把,反正送的都是最便宜的东西,价值不会超过50元

整体印象:这个焊机属于营销机,硬做几个卖点,比如客户喜欢大电容,多电容,就做多个假电容来博眼球,客户喜欢大功率,就用实际输入不足160A的材料乱标为315焊机来卖,但还不算太黑(听说黑心商家还有在焊机里装石板来增重的骚操作),做工用料也就算对得起它200多的价格。

楼下开始改造

next

网友:
下一步就要改了,开始吧,我等着呢

网友A:
刚在闲鱼买了两个焊机。一个是威尔鼎4850,包邮120。故障是220-380电压切换有问题直接改成手动切换。新的售价估计1000+,淘宝京东都没卖的。网上资料只有个产品手册。采用单片机控制液晶显示屏,带无线连接应该可以连接电脑调试参数。5.0焊轻松条切割钢板。另一台是上海广为WS-250s氩弧手工一体机,150包邮。当时看上氩弧焊功能。故障是二次整流管一只损坏。4.0焊条轻松切割1cm钢板。这两台焊机低价轻松捡漏应该是遇到了小白卖家,两台焊机均是单板机,主板和外壳差不多大的那种,论面积不比多板机小,可能卖家当成普通单板机卖的。而且两台均是维修失败的,真是小白维修遇上小白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在闲鱼买了两个焊机。一个是威尔鼎4850,包邮120。故障是220-380电压切换有问题直接改成手动切换。新的售 ...

期待拆机图片分享

能修好就是捡漏,修不好拆零件也不亏,稳赚不赔的交易!

网友:
山上神仙级器具——皮子很美好,里面一包草。

网友:
我也一直有会怀疑,网上经常有高配版低配版,但是都没有相关的图片,也不知差别在哪里。搞不好就是差个字眼

网友:
大焊是旗舰店买的
我关注过松靳

网友B:
家里买了两台,现在后悔的很。这玩意要么买好的要么不买,虚标太大无后力。焊时如同电动车平路可以跑八十码一到上坡立马掉到三十码。这玩意也一样一百A粘条子,两百A可以焊,弧压低了又粘了抬高点烧个洞

楼主:
摩机/大改TB销冠ZX7-315电焊机,让它变神机!

对效果不满意,对这个焊机做了大改,目标是让其成为体积小、电流足、工作稳的焊机。

我对这个焊机从头到尾修改和增强了下面的这些地方:

1、电源板:50A全桥更换为 60A全桥
2、电源板:缩水的两个120uf滤波电容,换成足额330uf 滤波电容
3、电容板:拆掉所有虚标电容,换成 4个 450V/810uf + 2个 450V/330uf + 2个450V/120uf 电容(换不同容量,是为了合理安排空间)
4、逆变板:原来的mini板换成 ZX7-400用的大板
5、逆变板:原来的四个 25N120 IGBT 换成 40N120
6、逆变板:原来的小的散热片换成三个大散热片
7、主变:原来的T50 43:5 的铁氧体变压器,换成自己重新绕制的 T70 40:5 的非晶变压器,线径也由原来的20平方铝线换成35平方铜线
8、二次整流板:原来的3个60A快恢复管换成5个80A快恢复管
9、二次整流板:原来的小散热器换成大散热器
10、散热风扇:原来的 9025 24V 0.25A 风扇,换成 9025 24V 0.5A 风扇,提高风量,增强散热
11、输出线缆换成35平方铜线
12、输出端加入电抗绕组
13、输出端加入300A 分流器,接300A数字电流表,实现实时工作电流显示
14、输出电流超流:原来的普通电流互感器,换成自己绕制的可变感量互感器,实现一键超流的大电流输出
15、控制板:刷程序,将原来20A~315A的控制范围,改成了20A~400A的控制显示范围;
16、控制板:刷程序,修改了控制参数,以适配40:5的主变
17、外壳:上盖开洞,安装数字电流表,底座安装了四个安全脚垫18、所有板子都用三防漆刷一遍,防潮防尘绝缘

改造完成后,效果很显著

在输入 220V 的情况下,原来最大只能输出160A,现在普通模式下就能输入220A,在超流模式下能实际输出250A!
实际测试,200A 输出的情况下,用3.2焊条连续焊接10根,机器无高温,无降流,无保护,工作很稳定,这种情况下正常4.0全天焊完全不是问题!!
如果偶尔用5.0焊条做大件,只要不是连续焊,超流模式下也能够干一干~~

空载电压因为改了主变变比,从原来的75V变成了82V,加上输出端加了一个电抗绕组,现在起弧非常容易,一点就来,点焊时相当顺手!

整体功率升级,焊接过程中输出电流比原来稳定太多了,连续焊接时燃烧稳定一致,焊缝规整,飞溅也小很多

以上改造,一共花费了500元,加上焊接原来的250元,一共750元

这个价格能达到体积小(270*140*200mm),重量轻(5.5kg),输出足(实际输出20A~250A),适用广(1.6~5.0焊条都能搞)的焊机,真的是美滋滋!!!

下面是这台焊机改造好后的实物照片:

体积小巧,一掌盖

全重 5.45kg,提着走不算太重

最小20A,最大400A 调节,当然实际输出最大250A,250A以后的显示就是欢乐表了

顶部开洞加上的实时工作电流表,用直流钳形表比对过,读数还是很准的

底部加了四个脚垫,偶尔遇到潮湿有水的环境,应该还是能有一些保护作用

内部的改造照片,楼下接着放…………
next

楼主:
电源板,拆了原来的全桥,换60A全桥,两个缩水滤波电容也换成了足量大电容,要过大电流的地方,也在薄弱地方加焊了铜片来增强过载能力。

电源板改造好装机后的样子

电容版拆光原来的假电容,换成足额电容,因为考虑空间布局,使用了三个不同的容量,为了在正负之间平均分配容量,重新改了电容板的走线

这是电容板改造好并装机后的样子:

换上的ZX7-400逆变板,用了4个 40N120 IGBT

自己重新绕制的可变感量互感器

这个可变互感器,配合前面板加装的控制开关,实现焊机超流功能
开关不亮时,标准模式,输出电流等于设定电流,220V的情况下焊机最大能输出220A

控制开关点亮,进入超流模式,焊机输出电流比设定电流大40A,220V的情况下最大输出电流能达到250A

自己绕制的T70非晶主变和电抗绕组

加装的 300A 分流器,配合数字电流表,实现工作电流实时显示的功能

换装的5位二次整流板,用了5个80A快恢复管

焊机控制板编程接口,通过它可以刷程序改变电焊机的设定和控制参数,很方便!

最终改造后的内部各个方向的全图:

以上,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买了两台,现在后悔的很。这玩意要么买好的要么不买,虚标太大无后力。焊时如同电动车平路可以跑八十码 ...

改造完成之后,还是有惊喜的

在输入 220V 的情况下,原来最大只能输出160A,现在普通模式下就能输入220A,在超流模式下能实际输出250A!
实际测试,200A 输出的情况下,用3.2焊条连续焊接10根,机器无高温,无降流,无保护,工作很稳定,这种情况下正常4.0全天焊完全不是问题!!
如果偶尔用5.0焊条做大件,只要不是连续焊,超流模式下也能够干一干~~

空载电压因为改了主变变比,从原来的75V变成了82V,加上输出端加了一个电抗绕组,现在起弧非常容易,一点就来,点焊时相当顺手!

整体功率升级,焊接过程中输出电流比原来稳定太多了,连续焊接时燃烧稳定一致,焊缝规整,飞溅也小很多

网友:
牛啊,电焊机都能改,变成小钢炮了

网友:
好大的手术

网友:
我也买了个一模一样的机器,有时间也改一下。

网友C:
就差电路板没换,性能比原来强N倍,服了,我没这技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差电路板没换,性能比原来强N倍,服了,我没这技术

错,应该说是就差外壳没换。

网友:
单位拆下的450V电容很多,IGBT管子拆机的也有,这个是否可以用在这上面,买个低价位低配机器,然后自己换上电容啥的,就能增强能力?

网友:
这个玩艺电容大了好吗?我有两个变频器拆下的450V4700UF的电容,一个就顶你图上的10个,改小电焊机为大电流机器都需要改哪?

网友:
直接搞个贵的不行吗?如果说折腾乐趣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错,应该说是就差外壳没换。

控制板,电源板都用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