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SM1153E固件刷新工具(18个固件完整版);2021.10.13更新

楼主(2021-10-13):
最近看到坛友1411331737发了一个新固件,于是就再次整理了下这个桥接芯片目前流出的所有固件,共计18个固件,比上一帖子增加1个固件,还有极个别的厂家独家的固件,等待后期找到后更新收录。
欢迎各位坛友以点赞+收藏为主,M币打赏为辅

●固件说明:
20211013第二次更新:
141126_21_B9_85  不带uasp的闪迪cz880提取修改的固件,是唯一显示为U盘(可移动磁盘)模式的固件,温度有降低,同时因不支持uasp加速,所以速度有些影响,不支持trim指令,不支持硬盘smart信息,不支持自定义名称,不支持固态硬盘开卡。虽然很多不足,但这是当作U盘来用的最稳定兼容性最好的固件了。收集于数码之家坛友1411331737

20210112第一次更新:
130925_21_00_00  适用于固态硬盘开卡,兼容性好,慧荣主控大部分情况下免短接认盘,跑rdt。(免短接认盘最好硬盘为单分区);
140509_A1_82_40   使用最多的支持固态硬盘trim的固件,win to go不掉盘,但有bug,即闲置一段时间后第一次插入电脑会出现写入缓慢的问题,4k文件写入掉的惨不忍睹,重新拔插后恢复。(复现概率较高,多在长时间不用后出现,大部分电脑都有此问题);
141125_21_00_00  据说光驱的兼容性较好;
141126_A1_AB_21  支持30分钟休眠,闲时指示灯为熄灭状态,读写闪灯,休眠呼吸灯。(部分电脑的电源策略,会有usb设备休眠,此时固件就无法进入主动休眠状态,也就看不到休眠呼吸灯指示了);
141126_A1_EE_82 目前来说是最新的了,稳定性也不错的固件了,支持uasp和trim,休眠没测试,读写性能有小幅度提升,闲置一段时间后第一次插入电脑出现写入缓慢的问题复现概率也低了很多。(注意此固件弹出设备后指示灯不会熄灭);
160316_A8_08_18   为jiayi官方提供的,实测是假新固件,MD5值与140509_A1_82_40相同,但为了避免被认为遗漏做保留;

其他固件未作详细测试,但可以明确支持固态硬盘trim指令的只有3个固件(含一个重复固件),注意固件名字只能修改第4个下划线后面的内容,不要修改前面的部分。

PS:
此asm1153e完整版固件包内固件搜集于网络,由“”,数码之家:拿糖糖换媳妇 进行整理测试,转载需注明出处!
固件说明仅做参考,实际可能会有例外,相对于asm1351这个桥接还是差不少的。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V6E-697-FBDPPUSc8nZKg
提取码(刮刮乐):【0000

其他相关硬盘、U盘类帖子汇总如下
慧荣主控  固态硬盘开卡工具开启隐藏功能的代码及用途说明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7336-1-1.html
部分闪存资料整理分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7332-1-1.html
闪存高温老化测试资料,模拟长时间存储后闪存的数据完整情况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59585-1-1.html

网友:
虽然用不到,但是分享精神应该肯定。

网友:
记得16年买了一个希捷的移动盘升级过这个主控的固件,时间久了,都不记得什么固件了。

网友:
正需要
受网上那篇万恶的nv1120开三星颗粒文章误导,盒子无辜受损

网友:
非常感谢,我也有1153e 不过兼容性确实不好,刷了也少说有5个固件了
这一点就不如jms的产品 基本我现在jms567 576 578
这3款 5g 的usb 桥接芯片 接各种ssd 很少掉盘 读写异常
不过接了1153e 3个品牌的硬盘盒 就各种问题
多多了

网友:
能搞到源码吗 ?

网友:
感谢分享,手头有个硬盘盒正好刷上试试,前年刷过140509_A1_82_40,这次试试所谓的黄金版

网友:
感谢辛苦整理.
我是优越者Y1094.是不是黄金版目前最好啊?

网友(2021-11-17):
灰常感谢。先收藏了…………

网友:
想把手上的asm1153e更新一下,mlc的固态转接用哪个固件好呀

网友(2022-03-05):
一直有个问题 ,我刷了这些固件后,led灯就不正常了,读写文件不闪,只有130925_21_00_00和141125_21_00_00_ODD 正常,我有2个同样的u盘,一个没刷里面的版本是140509_A1_82_40正常,我另一个刷了同样版本也不正常。这个怎么解决,还有个m2的盒子刷了led也不正常了,读写不闪

网友:
1153E的固件太乱,而且这个主控发烫很严重,以前硬盘盒用得多,现在用来做开卡方案不错。

网友:
厉害啊,比外网齐全多了,不知道新的MP Tool更新了啥(v2.2),还有我这儿有个古老的130531210000固件,什么特性都不支持,速度还慢,估计就是凸出一个稳字,不知怎么提取

网友A:
给楼主一个新的固件141126_A1_EE_83,绿联的盒子用的。应该是支持USPA和TRIM,时间是2019年七月的。

网友B:
非常感谢,完美的解决了我的硬盘灯不亮的问题。

网友(2022-04-24):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一个新的固件141126_A1_EE_83,绿联的盒子用的。应该是支持USPA和TRIM,时间是2019年七月的。 ...

这个看着很有用啊,我有个绿联的盒子,有个另外的1153E,此盒子在部分机器上,USB3.0读写速度非常非常慢。只有1~2M,不知道啥情况。绿联那个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完美的解决了我的硬盘灯不亮的问题。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