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想买些铜鸡眼改机械键盘为插拔机械键盘

楼主(2021-10-13):
有改过的吗,,说说完美吗,买了2个网吧的拆机机械键盘经常要焊下。。。比较麻烦,,想改成插拔机械键盘可以吗。

网友:
朋友之前也弄了一个,我看了,不错,效果挺好,以后方便换轴

网友:
你是想换国产轴还是樱桃轴?樱桃轴两只脚一大一小 国产轴都是小的 小的M1.2就行 大的M1.3 长度3毫米

楼主:
1.2  1.27mm  规格2种

网友:
别试了,有些孔很难拔插。我有一个这样的机械键盘,换完轴后手都起泡了,还弄坏了几个轴的针脚。从此以后只卖带轴座的键盘。

网友:
其实两三年可能也换不了一个按键,犯不上折腾啊

网友:
两个腿大小不一样,得两种规格

网友A:
你要想试试自己改装的乐趣可以,你要只想好好用就别试了,直接买二手热插拔算了,国产的也就几十块,到手自己大卸八块拆洗之后换上9.9包邮的全新键帽顺便弄瓶神油修复臭轴可比你自己折腾省事多了,手感不爽的可以直接50块买套轴换上去,入门建议上红轴或者黑轴,前者适合任何人,后者劲大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想试试自己改装的乐趣可以,你要只想好好用就别试了,直接买二手热插拔算了,国产的也就几十块,到手自 ...

哦,谢谢。

网友:
不用可插拔机械键盘的撸过…………

我找适合自己手感键盘的办法就是买来4把3800,黑红青茶各一把,都用用试试,然后不同的按键区域互换一下轴也试试~~樱桃换轴不需要电烙铁拆,直接用镊子拆轴盖就可以了

全折腾了一遍下来,发现自己还是喜欢茶轴,于是青轴黑轴都送人了

网友:
要是改可插拔,建议买高特原厂的套筒,插得紧,底部是封闭的,不会灌锡进去,我之前买的空心铆钉全扔了

网友(2022-06-02):
不顺手把灯也加上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