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DIY STM32+WS2812环形时钟

楼主(2021-10-13):
数年没来数码论坛逛一逛了,STM32 制作的环形时钟,ws2812和oled双显示带温度,用的绿深STM32系统板,代码东拼西凑很一般,没啥明显bug,卖个关子,有很多人发现stm32的内部rtc不准,电池供电又准,官方也有专门的说明解决内部rtc精度和稳定性问题,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stm32用此方法量产了也几万产品了,好用。你们猜猜怎么解决,稍后公布。

程序打包

网友:
我以前也想到这么做, 最后想怎没办法看清几天, 除了自己用.

网友A:
既然正面有空间为什么把OLED藏后边呢,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正面有空间为什么把OLED藏后边呢,没看懂。

只是借用这个残次品相框了,看前面时钟 红绿蓝 代表时分秒,前面没做调试和温度显示,我觉得够用了就没继续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借用这个残次品相框了,看前面时钟 红绿蓝 代表时分秒,前面没做调试和温度显示,我觉得够用了就没继 ...

我觉得在圆盘中的适当位置显示OLED的文字也挺好的。

网友:
你这标价太高了点吧》

网友:
我用89c51做了个简易钟,就是用12个红led显示小时,亮几个灯就代表几点钟,用5个绿灯显示分钟,代表10 20—— 50分。给家里90岁老人用的,老人不认钟 不识数,但会点数。这样就能大概知道时间了。

网友:
你这个不好看啊,我意思不是说不好看,我的意思是不好看

网友:
大神把指针也弄出来啊,好看点,就三个点,还要猜.....

网友:
把OLED屏放表盘中间多好

网友:
扣钱可没下载下来呀

网友:
感觉不太好识别时间

网友:
不错,能把rtc弄好就可以抛弃那些个时钟模块了,手里面有块手表stm32L4系列的没有时钟模块,不联网时间精度也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