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想买个平板很纠结,不知道Surface的质量究竟如何?

楼主(2021-10-13):
5年前买的第一块平板是昂达10.1寸,正好用了5年出问题了。昂达官网服务电话回答不再生产和维修了。其实当初买了后经过试用就不是十分满意。运行内存仅4G,在WIN10下较慢。触摸反应也不令人满意,可能是性能较低的缘故。用途就是老婆在床上看网上的小说,所以也凑合了。
现在准备新购一台,在网上看了下,中柏的一款大小11.6寸左右的,内存12G、存储128G的价格约1800元。可是看了网购评论,虽是少数,但涉及软件很卡、其它质量问题等正好击中我的痛点。要是买回来不满意,又不好退货,不如咬牙花个6千多买个微软的Surface。目前Surface Pro7,12.3寸,i5、8G、128G、黑色键盘,价格约6300元。Surface Pro8开始预售了,相近配置价格超过8千。Pro8不带扩展TF卡接口,而Pro7带。可扩展256G,目前价格不超过200元。不知道Surface的质量究竟如何?哪位用过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没用过  我用的是surface的笔记本  还可以呢

网友:
平板一定要win系统的吗?两千多的iPad才是平板的代表啊,至少用3-5年。
win平板也挺多的,除了微软的surface,还有联想的yoga系列。

楼主:
年纪大了,希望屏幕大一些,至少10寸以上,苹果的大尺寸的都不便宜,配置高些的也是几千块或更高。家里的本本和台式机都是WINDOWS的,希望相互能沟通,几天看下来有个新问题。京东上的Surface 有Pro7+,使用11代i5芯片。淘宝上均是Pro7,使用10代芯片。价格相差了1千左右。买哪款合适呢?

楼主:
昨日Surface Pro7+到手,i5(11代处理器)+8G+128G,价格6100元。感觉不错,反应快,之前的昂达平板完全不可比。之前的一个蓝牙2.0鼠标与昂达平板虽可连接,但使用效果很差,基本不能用。现在Pro7+下使用很正常。Pro7+的存储256G版本需要加2000元。使用256GTF卡扩展200元以下。的却一分钱一分货。Surface connect充电接口很爽,磁吸且带指示灯。不担心带接头使用时会造成接口松动,当然一般不会带充电使用。键盘网购一个蓝牙键盘,48元,偶然使用。原装键盘较贵,本主要当平板使用。

网友:
关键看用途。买的坛友的那个富士通,改装了win7,1080P的屏。不错,刚好符合我的工作需要,续航厉害。

网友(2021-12-19):
surface shi le se

网友:
买新不买旧吧8代屏幕边框更小了

楼主:
8代比7代相同配置,价格相差千元以上。8代没有TF卡插槽,不能以TF卡扩充硬盘。256G存储的比128G的贵了很多。当然,钱多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
不知道苏菲放久了不开机的通病治好了没有,已经有一台中标了。

网友:
我之前的3代去年出掉了,还能卖2000,办公没问题,续航也没衰减多少,电池容量还有90%,14年买的,当时9000了,平时出差真的很方便。
去年换了matebook 14锐龙版,感觉还是不如苏菲婆方便,但运行设计软件速度快多了。
准备明年还是换个苏菲婆,与人交流用手写笔是真的方便,很多思路上的东西都能回溯、记录。

网友:
别的WIN板子叫“平板”,苏菲叫生产力

网友:
还是看用途,不办公的话,ipad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