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太阳能人体感应的电路有点看不懂

楼主(2021-10-13):
请问这个红色区域作用是什么啊?是不是可以省略?

网友A:
防反接电路,,,可以省,也可以不省

网友B:
没有它 锂电池怎么输出电,晚上就不亮了,这部分充放电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它 锂电池怎么输出电,晚上就不亮了,这部分充放电控制

锂电池b-直接接负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反接电路,,,可以省,也可以不省

应该你说的对。

网友:
再仔细看看电路,锂电池的B-是通过U1 就是红框的 才到地的。除非不是这张电路图

网友:
充电是从D1过来的。电池+B通过电阻R1接到U1的G极,应该是接入电池U1导通。要省略这部分电路,应将电池-B短接到地。
电池反接,U1不通。

网友C:
这货就用一个二极管充电?

网友:
感觉∪1G极中的电阻一端连错了,太阳能怎么对电池充电?

网友:
看图应该是电池低电压保护电路,取消了电池直接接负极放电到一点没有,你觉得锂电池能用几次?

网友:
就是锂电保护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就用一个二极管充电?

是的,我买到的版本更简单,红色框直接省略,电池-和太阳能-直接短接

网友:
红框就是锂电池充放电保护电路,参考DW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