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博的智能真空罐如何拆?

楼主(2021-10-13):
求助,博的智能真空罐不能抽气了。有电,按电源键,没有听到电机运转抽气的声音!已拆了2颗螺丝(如图),还要怎么拆才能拆开维修?请砖家指导。

楼主:
有哪位专家指导指导

网友A:
标签纸下面估计会有螺丝,旋转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纸下面估计会有螺丝,旋转试试看

字是直接印上去的,不是贴纸的。

网友B:
楼主再检查检查,卸掉两个螺丝的那个位置,看看是不是还有两个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检查检查,卸掉两个螺丝的那个位置,看看是不是还有两个螺丝?

没有了

楼主(2022-04-19):
没有人拆过博的真空罐和真空桶吗?

网友(2023-07-03):
上盖和下盖之间,就是两颗螺丝固定,拆掉螺丝用东西一撬就下来了,下盖上有几个卡扣。

网友:
原来不光有螺丝,还有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