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求大神帮忙推荐台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1-10-13):
电脑主要用于办公,有时处理点图片类,不玩游戏。5000元左右的预算,求论坛上的各位大神帮忙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笔记本,谢谢各位!!!

对笔记本不了解,什么牌子性价比好些?

网友:
整个普通的轻薄本就好了,处理器英特尔i5或者AMD锐龙5的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
喜欢那个,买那个!

网友:
办公笔记本有2个注意点,一.不要用镜面屏   二、接口要多,很多轻薄本学苹果,接口少的仅剩下1-2个Type-C口、USB口,啥都省了,你还得买一堆的扩展设备。

楼主:
谢谢各位!对笔记本不太了解,比如什么牌子性价比好些?

网友A:
一般用用word、excel、PPT啥的随便2000的二手本都可以,处理图片也没问题,如果要处理大图片可以选个内存大的。你要是想上win11和office2021的话,5000元的笔记本也绝对没问题。但4楼说的很对,如果你办公经常需要外接设备,就要注意选个外部接口多的。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太考虑性价比,要考虑你其他方面的具体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用word、excel、PPT啥的随便2000的二手本都可以,处理图片也没问题,如果要处理大图片可以选个内存大 ...

+1
现在笔记本大多性能过剩了, 买个稳定的接口多的就好.

网友:
thinkbook 14
锐龙低压u6核/8核,高色域HUD屏幕,内存板载8BG,可扩内存槽一个/SSD512BG,USB口2A2C,带读卡器,可以扩展第二个SSD,京东最低4999,拼多多更低4399,比thinkpad 强多了,现在的thinkpad 已经不是当年的thinkpad 了

网友:
小新air14系列好像有3:2屏幕的,高色域屏就行,办公挺好

网友:
浮想,神船,伤心不要买,有钱:水果,一般:DELL或华为,普通:ASUS,入门:其它
选好品牌,再根据预算找合适的,然后就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目前看来realme book 那款性价比最高,屏幕好评

网友:
性价比你看神舟或是小米。

网友:
处理图片那就不只是性能了,还得看显示器色域。高色域不便宜啊,楼主多看评测吧,尤其注意显示器啊。

楼主:
谢谢各位,在实体店买了这台,PCIE  256固态硬盘,3580元。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