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4lt不支持开双CE颗粒吗?(已解决)

楼主(2021-10-13):
用SM2244LT贴TH58TFG8DDLTA2D,开卡前能识别32G,可开出来就只有一半了。用另一款DG58G2LAPA试过也一样。这两块在SM2246NE中试过都没得问题,都能开出32G。
请帮看看是SM2244LT不支持双CE的颗粒呢还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少ce啊,板子拍图看看,是不是焊盘不支持多ce颗粒

网友:
支持的。44LT开一共8CE 32G的三星颗粒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ce啊,板子拍图看看,是不是焊盘不支持多ce颗粒

谢谢提醒了我,一直在软件上找问题,回去补上电阻试试。

楼主:
回家补上电阻一试,果然开出了32G,非常感谢fanallen的人提醒。

网友B(2024-01-20):
我手上有几块 centerm 都是 8g 的想合一起,现在电脑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 SM2244LT -AB USB Device 但是,软件 Scan Driver 联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几块 centerm 都是 8g 的想合一起,现在电脑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 SM2244LT -AB USB Device 但是, ...

搞定了,硬盘盒不行,换了个硬盘盒,可以了

网友:
SM2244LT能跑RDT吗?